[电脑] 拆修罗技M275鼠标,更换微动!!!

楼主(2021-10-18):
朋友的一个键鼠套装,鼠标型号是M275,和我单独买的一样,不过这个是蓝底的,我买的是黑底的。鼠标单击不灵,拿来拆开看看,正好手头有鼠标微动。

蓝底的,不知道和黑底有啥区别,我的还没拆过。用的也是不可见光。

原装用的是黑点凯华微动,更换的黄点凯华微动,手感略硬。

这个芯片应该是主控,没查到资料。

背面是一颗NRF31512C的低功耗射频收发器。

接收器在朋友那(键盘还需要用,键鼠共用一个接收器),所以测试不了,问题应该解决了。这个黄点凯华之前也换过,能正常工作,至于用多久,再坏就买欧姆龙的换。

完!

网友A:
M275滚轮是机械的啊?我以为是光电的呢。

网友:
WD40喷一喷试试

网友:
同款,黑底白字。。。。。。。。。

网友B:
罗技这种鼠标的中键要是可以换成普通的微动按键就好了,现在用的这种轻触开关太硬了,寿命还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75滚轮是机械的啊?我以为是光电的呢。

编码的,高端才是光电的

网友C:
不用换的 针挑开微动 一滴 WD40 在触点位置 好好的 ,我鼠标都三年了 一年开一次  前些日子用砂纸轻拉一下 触点铮亮 一滴 WD40  满血复活 ,如果用砂纸轻拉一点就行 触点很软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换的 针挑开微动 一滴 WD40 在触点位置 好好的 ,我鼠标都三年了 一年开一次  前些日子用砂纸轻拉一下 ...

为了好焊开原微动,都把针脚剪断了,手头有的换就换了,微动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技这种鼠标的中键要是可以换成普通的微动按键就好了,现在用的这种轻触开关太硬了,寿命还很短 ...

中键用的不多,用轻触开关不容易误操作

网友:
我的g102 用了三年了 前几天 左键双击了  拆开 用磨指甲的 拉了几下 搞定  不能只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换的 针挑开微动 一滴 WD40 在触点位置 好好的 ,我鼠标都三年了 一年开一次  前些日子用砂纸轻拉一下 ...

直接对着喷就好了,不用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键用的不多,用轻触开关不容易误操作

不存在误按,因为有超过1N的那种硬微动,罗技以前还用过,后来的都改成这种了。其实Windows系统用中键用到的机会还是挺多的,浏览器中键是关闭标签页和新建标签页。3D建模软件,中键默认是移动视角或者物体。不管是拿来上网还是干活,经常要按。反倒是macOS系统上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码的,高端才是光电的

微动有双击或者不灵,用牙签蘸点WD40沿着微动缝隙渗进去可以管用好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好焊开原微动,都把针脚剪断了,手头有的换就换了,微动不贵

  看焊点  手艺还行 ,原装的好 ,我以前给联想橙点换欧姆龙微动 右键没有动他 也不管用了 ,后来直接WD40 省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M275滚轮是机械的啊?我以为是光电的呢。

现在便宜活用光栅的不多,毕竟造价不一样。

网友D:
我从来都不觉得光栅能有多贵………………我才拆了1个鼠标就有3个光栅,还是著名的低端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从来都不觉得光栅能有多贵………………我才拆了1个鼠标就有3个光栅,还是著名的低端玩意 ...

轨迹球的可是老物件啊,老的键盘还都是机械轴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轨迹球的可是老物件啊,老的键盘还都是机械轴的呢

这个是滚球的老货,轨迹球比它新多了

看到了吧,这个才是轨迹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从来都不觉得光栅能有多贵………………我才拆了1个鼠标就有3个光栅,还是著名的低端玩意 ...

光栅的更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栅的更耗电

半年一颗5号电池而已,还能买不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