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N个版本SM2258XT都报错Download MPISP/Active Code Fail

楼主(2021-10-18):
下载了N个版本,都报错,最近下载的SM2258_B0KB_FWP1205A_MPP1202A SM2258_B0KB_FWQ0125A_MPQ0125A 新人不懂,自己的盘现在不能删除,格式化,分区,请大神帮忙看看,是我哪里弄错了

网友:
找HY3Dv4版本来开

网友:
卡Download MPISP我遇到过缓存有问题的,当时拆了F清空都不行

网友:
我来回答你吧。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面发现是这个问题:短接的镊子没有松开。It is not ISP mode,就标识固件和芯片都选择正确,也能正确读取和准备写入。但是短接线,你不去掉的话,就无法下载固件和写入进去。正确操作步骤:1. 开卡前 短接rom字样引脚,2. 插入电脑(USB转SATA的转接头),3,选择好固件,识别芯片,4,去掉短接线,5.开卡。

网友:
另外在识别芯片的时候,一定要选对自己的芯片型号。开卡的过程中才会识别到正确容量,否则开卡也会失败。 SM2258XT这个主控,容易出现写入保护,导致掉盘,不识别等问题。

网友:
H27Q1T8PEA8R 先找个2258XT的海力士3DV4工具开一下看看

楼主:
感谢几位大神的帮助,这个固态弄好了,就是速度太感人了,不过至少能用了

楼主:
感谢几位大神的帮助,现在弄好了,就是速度很感人,不过至少能用了

网友:
2258XT的板子怎么用的是带缓存设置的界面?

网友:
这个闪存,我有用过双贴2258XT,感觉很不错啊,跑圈写缓外都1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