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刷电机2套150块值不值(X-TOR XBM975G Orientalmotor GFS5G15)

楼主(2021-10-18):
X-TOR XBM975G
Orientalmotor GFS5G15

电机加减速机还有驱动2套150块值不值
这个CR200是啥1305201还有2个这个,这个是变频器么

网友A:
像缝纫机的驱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缝纫机的驱动电机

应该不是缝纫机,收废品不知道在那收的,电机40w,75w,好像还有一种型号的,还有一些配套减速器,还有4种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缝纫机,收废品不知道在那收的,电机40w,75w,好像还有一种型号的,还有一些配套减速器,还有4 ...

确实不是,最后一图没有看。功率不够,至少150瓦才用于缝纫机。

网友B:
功率太小没什么大用途,最多DIY小台钻,小车床,做风扇就太浪费。
加个减速机可以DIY个跑步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是,最后一图没有看。功率不够,至少150瓦才用于缝纫机。

后边那俩图之前编辑的时候误删了,我回复你的时候重发的,这玩意挌咱手里没啥用,关键它还齁沉,废品那他是按份量卖,也不算便宜,它得到做工控的手里可能就值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太小没什么大用途,最多DIY小台钻,小车床,做风扇就太浪费。
加个减速机可以DIY个跑步机。 ...

减速机倒是有的,1比15,1比65,2种,之前那150里面有50是减速机的,我觉得没啥用又拿回去换了几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