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存在半入耳一拖二蓝牙耳机吗?

楼主(2021-10-18):
戴眼镜,蓝牙耳机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最近因为某种原因需要连接两部手机。试了很多蓝牙耳机,觉得半入耳(就是苹果上一代造型)的耳机是我唯一一种可以久带的造型,但是翻了好久,也没找到可以一拖二的半入耳蓝牙耳机。是不存在这种产品吗?
对我来说音质什么的都无所谓,通话清晰音量大就好
现在能够看到的一拖二的都是入耳式和耳挂式,不知道为什么,前者塞一会儿就会觉得头疼,后者因为眼镜腿的原因,总是很别扭。现在又要经常戴口罩,摘下口罩带掉这种耳机很多次了。
只能求助万能无忌了

网友A:
目前最省事的方案就是买苹果手机,换苹果耳机。

无缝连接手机,平板,MAC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最省事的方案就是买苹果手机,换苹果耳机。

无缝连接手机,平板,MAC电脑。 ...

这个方案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B:
半入的,小米没有??

网友:
买个能一拖二的蓝牙适配器,然后想配什么耳机随便了

网友:
这个世界上竟然有可以同时连接2部手机的蓝牙耳机?好吧,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C:
我记得蓝牙4.0以上都是一拖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蓝牙4.0以上都是一拖二的吧

今天在网上问了好几个卖家,都不支持1拖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入的,小米没有??

没有支持一拖二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网上问了好几个卖家,都不支持1拖2

你说的是一个蓝牙耳机同时连接两个手机吗?那应该都支持啊。哪个来声音哪个响吧我记得是

楼主:
很多耳塞式或挂耳单耳的支持,我现在用的就是,但是没找到半入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