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453C99A37A51开不了吗?

楼主(2021-10-18):
看ID似乎在列表里,但是开不了。
咋整

网友A:
你颗粒都没选开什么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颗粒都没选开什么开

98, 3A, 98, A3, 76, 51

这个我没开成  2258XT

网友B:
这颗粒不就是9THL么-SNK1Z-TLC 找这个固件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颗粒都没选开什么开

我记得好像是颗粒没有这个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不就是9THL么-SNK1Z-TLC 找这个固件开啊

闪迪的上锁片,用闪迪的开卡工具似乎会TranADJ fai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闪迪的加密片,用闪迪的上锁片,用闪迪的固件似乎会TranADJ fail。

那就用8-SNK1Z-TLC 8DIE版本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8-SNK1Z-TLC 8DIE版本开啊

求个链接

楼主:
毛子那下的SM2258XT_SNK1Z-TLC_PKGR0910A_FWR0827A能开。但容量似乎只有厂家标称的一半。
但这片好像太烂了。
格式化就掉盘。
然后好像就掉固件了。
七彩虹从哪个废品站搞来的垃圾啊。

网友(2024-07-12):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不就是9THL么-SNK1Z-TLC 找这个固件开啊

高手在民间,还得是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