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电池组,楼下捡到的,内阻55毫欧左右!

楼主(2021-10-18):
楼下捡到的,内阻55毫欧左右!同口保护板!

网友:
赚了赚了哈哈哈

网友:
楼主真有意思,说是拆电池组,结果只给看电芯……………………神马保护板啊、电池连接方式啊,都藏起来不给看

你这叫给人看电池组吗?

网友:
55内阻的电池是不是没啥用了呢

网友:
每个测测啊,看看有多个电压差不多的,用用看啊。

楼主:
都测过了,就坏了一节,其余的内阻都在55-60之间,电压3.87v左右!

网友:
图片前景虚化的不错~

网友A:
作为电动车用的话肯定是废电池了。只能作为储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电动车用的话肯定是废电池了。只能作为储能用了。

考虑重量,容量那么低只能固定位置用,又危险,废品处理最好吧

网友:
配合太阳能,真好

网友:
 “我放楼下的电池组,是谁拿走了?”

网友:
感觉有很多用处的啊

网友:
坏一串的话可以换一组接着用啊

网友:
拆除一节还可以利用吗?

网友:
问问大家废旧的手机锂电池和电动车锂电池都应该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