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视4s曲面屏55寸拆机修理有声无像故障

楼主(2021-10-18):
如题,电视是2017年买的,今年出现了只有声音没有图像的现象
具体是:刚开机是好的,过一段时间就出现故障,关机过一会再开又好了
本意外是电容鼓包导致的
但是,拆机未发现任何电容鼓包的现象

屏幕驱动板

不显像的时候,这个DC电路没有输出

用手触摸发现主控芯片非常烫,约有70度的样子

我是我认为是主控过热导致的不显像,过一段时间冷却后又恢复了
于是粘上散热片,DC芯片也烫,同样粘上散热片

问题应该解决了,目前没有复现故障

网友A:
这个电视主板有bug,容易烧板子,700官方换过一个了,小米家电一生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视主板有bug,容易烧板子,700官方换过一个了,小米家电一生黑

烧板子还能接受,屏坏了就完了

网友B:
我的小米4a  55寸也这样,刚开始冷却重启一下还能打开,现在直接打不开了,不是是屏坏了 还是这个芯片烧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米4a  55寸也这样,刚开始冷却重启一下还能打开,现在直接打不开了,不是是屏坏了 还是这个芯片烧毁 ...

猜测是这个屏幕驱动芯片烧坏了,或虚焊了,这可能需要专业人员才能维修了

网友(2021-12-17):
这么说我家米3分体电视也出现了黑屏,有声音的现象估计也是芯片发热导致,

网友C:
我家的也是同样的故障,也想拆开找发热源贴散热片的。问下是用电脑主板上桥芯片之类大小的散热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也是同样的故障,也想拆开找发热源贴散热片的。问下是用电脑主板上桥芯片之类大小的散热片吗? ...

可以的,不过很不幸地告诉你,现在又复现故障了,我都放弃了

要是你搞定了,到时候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D:
双十一购买了一台55寸 的小米电视,开机就发现有滚动 的暗条纹,用手机拍的更清楚,申请换货,一连换了三台还是同样的问题,小米售后打电话说再更换一台也不能保证没有同样的问题。只能退货,屏蔽小米所有的家电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十一购买了一台55寸 的小米电视,开机就发现有滚动 的暗条纹,用手机拍的更清楚,申请换货,一连换了三台 ...

可以了,至少没推脱,还能给你退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至少没推脱,还能给你退货

散热片也需要把热量带走才行,搞个笔记本那种风扇做个风道把热气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热片也需要把热量带走才行,搞个笔记本那种风扇做个风道把热气吹出。 ...

嗯,买了2mm的小风扇,准备试试

网友(2023-05-28):
楼主,你好,请问最后您的小米55寸曲面屏电视黑屏的问题通过芯片加散热片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黑屏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不过很不幸地告诉你,现在又复现故障了,我都放弃了

要是你搞定了,到时候分享一下经验吧 ...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也发现这个芯片发热了。刚开始关机休息一段时间还可以正常看,后来再开机正常工作几分钟就黑屏了。是不是给这两个芯片加散热片也不行啊?

网友:
网络上有切断8条线的修复方法,楼主觉得靠谱吗?

网友:
好像就是切断这个DC芯片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