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这盘是不是不行了?

楼主(2021-10-18):
还能用吗?

不碍事?

网友A:
坏道分为物理坏道与逻辑坏道,,,物理坏道无法修复,,逻辑坏道可以通过软件来修复,,很明显,,你这是逻辑坏道,,修好了就接着用吧

网友:
不要用了,等丢数据才知道硬盘并不贵,几百块就行了

网友:
SSD可以这样修坏道?????

网友:
你用修机械盘的方法修SSD,是嫌SSD寿命太长了么

网友:
固态还能这样修复?连碎片整理都容易弄挂硬盘的

网友:
SSD表示重伤.固态别乱测读写和扫盘,一次就直接减掉最少一次全盘的寿命

网友:
固态用这个多修几次就可以进垃圾桶 然后通知客户买新的

网友:
感觉这个所谓的修复不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道分为物理坏道与逻辑坏道,,,物理坏道无法修复,,逻辑坏道可以通过软件来修复,,很明显,,你这是逻 ...

是的~装好win10了~~一点事没有?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装好win10了~~一点事没有?

谢谢

得看你是SSD还是HDD了,,HDD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治疗,,SSD只能重新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