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电动牙刷暴力拆解

楼主(2021-10-18):
志高电动牙刷,赠品,只用了一年多就坏了,网上搜了一下,似乎没有无损拆解方法,只能暴力破拆了,也算最后的贡献!
可看出里面都进了水,电机锈迹斑斑,

网友:
不用暴力,其实一搅一顶还是挺好拆的,

网友:
如何防漏水呢 应该通用的做法是换件吧

网友:
楼主这拆的也太糟糕了,看里面的东西是从下面装进去的,理论可以这样搞(不建议模仿,可能会搞坏电机),把牙刷头拆掉,电动牙刷主机倒过来,电机杆子直接竖着往地上砸,应该就能出来了,看图片楼主这款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非卡扣加密封胶圈)(有卡扣固定的,拆解方式不一样,不要模仿),可以再加一个步骤,给牙刷底部用布包上,然后砸一下,转一下,换个地方继续砸,应该超声波焊接就松掉了,然后按照上面的方法,就能取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