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推荐一款维修照明灯

楼主(2021-10-18):
本人做设备维修,经常要用到手电照明,之前某东买过一款内置电池沃尔森的,用两次磁铁就掉了续航也不行给退了,请大神们推荐一款带磁铁能装18650电池的照明灯,价格100至200元,谢谢!

网友A:
这价格自己做一个多好。买一个10节电扳手电池 一个电动车射灯一个强磁就搞定了

网友:
你不如买个头灯,

网友B:
同求,单位用的,请不要推荐自制啥的,不然没法报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单位用的,请不要推荐自制啥的,不然没法报账

得伟DCL079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自己做一个多好。买一个10节电扳手电池 一个电动车射灯一个强磁就搞定了 ...

谢谢!做的体积大,有时维修空间较小使用不方便。

网友:
我用的鹰眼x1r拐角手电感觉还行

网友:
买个有远近光的头灯,光斑光色好的就行了

网友:
买个大有5532,2000流明,5.2AH电芯能亮4个小时左右,散热又好,时间再长也没有光衰,关键防水防尘,多好

网友:
自己做了一个,两块聚合物共7000毫安时,7135*8驱动,一块40珠的灯板焊在一块电路板上,反正自己玩。小手机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