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的电信盒子B860AV2.1-T 3.0版

楼主(2021-10-18):
网上看到大多都是B860AV2.1-T的,现在江苏电信怎么出个3.0的版本,不知到哪位大神刷过这个版,

网友:
2.2版本的怎么弄?

网友:
不会玩,手头那个自动升级升死的让我拆内存了,2颗512M颗粒,改K2P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工具,怕拆坏了

网友:
B860A V2.1,就是V2.1版本,这个3.0是小版本后缀。起码上个盒子的底图也行,这个不用拆呀。

网友:
估计还是s905

网友:
.2版本的怎么弄?

网友B(2022-02-23):
江苏电信2021新版,主板数字加字母点位,短接点有2处,S905L 3-B芯片, wifi加蓝牙是UWE5621(ds)芯片,1+8G的,已经完美破解,需要刷包私信我

网友C(2022-08-31):
支持楼主,这个包在哪里下载?

网友(2022-12-20):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这个包在哪里下载?

请教包在哪里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江苏电信2021新版,主板数字加字母点位,短接点有2处,S905L 3-B芯片, wifi加蓝牙是UWE5621(ds)芯片,1+8G ...

可以加个好友么?  我是真的搞不懂有多少个型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江苏电信2021新版,主板数字加字母点位,短接点有2处,S905L 3-B芯片, wifi加蓝牙是UWE5621(ds)芯片,1+8G ...

这两处找的眼都花了,在哪里啊

网友(2023-02-10):
引用 网友D:
这两处找的眼都花了,在哪里啊

短接点CPU旁边的C9A8空位两脚

网友E(2023-09-15):
b860av2.1-t3.0阉割版,无WIFI, 刷机后 未获得license授权,联系厂家,怎么解?

网友(2023-11-17):
引用 网友E:
b860av2.1-t3.0阉割版,无WIFI, 刷机后 未获得license授权,联系厂家,怎么解?

是不是刷了Kerry的包?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4-06-22):
哪里有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