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三星U盘三款式256GB新方案合照及评测数据

楼主(2021-10-18):
帖子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数据,不做其它相关。
②帖子内容分为实物合照、各类评测数据。
③款式标称容量256GB。
④发现有评测数据对自己有帮助的可抱走。
⑤请勿回复违规内容。

实物合照

楼主:
三星U盘三款式256GB芯片方案

Bar Plus

Fit Plus

Duo Plus

楼主:
三星U盘三款式256GB实际容量

Bar Plus

Fit Plus

Duo Plus

楼主:
三星U盘三款式256GB峰值读写

Bar Plus

Fit Plus

Duo Plus

楼主:
三星U盘三款式256GB多项读写

Bar Plus

Fit Plus

Duo Plus

楼主:
三星U盘三款式256GB压缩基准

Bar Plus

Fit Plus

Duo Plus

楼主:
三星U盘三款式256GB数据校验

Bar Plus

Fit Plus

Duo Plus

楼主:
三星U盘三款式256GB实时读写

Bar Plus

Fit Plus

Duo Plus

网友:
全盘一次性写满看看速度掉多少

网友:
三星的速度还不错 挺稳的

网友:
除了有点贵其他还不错

网友:
使用时发热量大不?

网友:
图中第二个买过,到手一实用,发现这样子是白痴设计的,既不方便带,又不方便用,现在的东西,不仔细看看就买.........

BTW:   ATTO版本太老

网友:
3281BB有这么猛?
问题是4K还不错

网友:
居然都上了3280双通道主控,不过三星的好像是专用固件,不能量产,量产直接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