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破摄像头 淘汰的模拟摄像头

楼主(2021-10-19):
淘汰的模拟摄像头,接12伏可以正常工作,感觉清晰度还行。

网友A:
这种模拟摄像头可以直接接电视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模拟摄像头可以直接接电视机吧

这么粗,能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能合适吗??

bnc转莲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能合适吗??

用转接线啊

网友C:
这个摄像头功耗这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能合适吗??

可以,把bnc头改成av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摄像头功耗这么低?

功耗低是红外灯关闭状态,如果开启红外灯,电流0.5Azp左右。遮住光敏电阻,红外灯自动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