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大艺无刷电钻 这做工算不算好呢?

楼主(2021-10-19):
这做工算不算好呢?

网友A:
想听实话吗?

网友B:
无霍尔版,总感觉渣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听实话吗?

必须听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霍尔版,总感觉渣渣的

关键现在出的很多电钻都是无霍尔

网友C:
最吸引我目光的不是电钻,而是楼主的两条大毛腿

网友:
做工一般,设计垃圾

网友:
就看看耐用不

网友D:
控制板到屁股后了哦,难怪那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吸引我目光的不是电钻,而是楼主的两条大毛腿

喜欢就上啊

网友:
一般般,能用就好

网友:
大艺就是比普通公模电池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板到屁股后了哦,难怪那么长

你……不要乱看

网友E(2021-12-18):
照明灯这里特别有一块小板。。。这个设计不常见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照明灯这里特别有一块小板。。。这个设计不常见啊

应该是电量显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电量显示板

很可能,但没有侧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