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手被杂牌固态玩晕了,老哥们求救

楼主(2021-10-19):
已补充各种错误图片,不知各位大神们有没有看出啥信息
开机一会儿就无响应,机箱硬盘灯常亮,重装系统甚至跑不完注入,安全擦除搞了几次也没效果。
不短接ROM识别不到,短接识别出后不管连着或者断开都提示NOT MPISP 1B,单颗29F02T2A0CMG4,找了好多版开卡工具都没有这个颗粒,AUTO识别的MG2、MG3或者其他颗粒都过不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已经昏迷了,不知道各位老哥们能否给这盘续个命呢

网友A:
首先要怀疑上面盖标是假的

网友B:
我说句不好听的,真的好烦你这样的,报错图不给,颗粒id图不给,软件设置界面图不给,啥也没有就来提问,想帮你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句不好听的,真的好烦你这样的,报错图不给,颗粒id图不给,软件设置界面图不给,啥也没有就来提问,想 ...

不好意思,以前没研究过这个确实不知道需要哪些图片,晚上会补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怀疑上面盖标是假的

不太懂,寨盘厂真的会花这么大心思掩盖吗,感觉这个价位大家都不怎么关注颗粒的样子

网友C:
用这个版本SM2258XT_IM3D_R0626C

网友D:
02T的颗粒被你当成32B用,有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版本SM2258XT_IM3D_R0626C

试过了,还是不行,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02T的颗粒被你当成32B用,有才

问题是根本没有我这个颗粒型号,找了一堆版本了,AUTO识别的是32B和48B,同样过不了

网友E:
主控问题?加焊或重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控问题?加焊或重植看看?

没有设备,看来只能明天试试电吹风摸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