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开qlc转slc模式求助 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21-10-19):
最近手里有一片qlc颗粒,n18,英特尔,128g想把它转成slc模式延年益寿但是

但是as2258太浪费了,于是看到人家用3281能开成slc模式就贴上了
我只知道需要用低格的工具,但是需要怎么改设置,怎么改参数我却不知道
求助各位大佬,需要怎么设置?m币送上

网友A:
关键在:选“低格” 、选“启动最大ECC临界值(Bits) ,然后ECC选低值,选6左右,我选7也开出SLC
低格时间很长, 我QLC  256G低格了十几个小时,成64G SLC

网友:
先高格开卡,开完ecc调成40再低格一次,应该就行了

网友:
时间太长了,要开十多个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选“低格” 、选“启动最大ECC临界值(Bits) ,然后ECC选低值,选6左右,我选7也开出SLC
低格时间很 ...

试过正片工具,把tlc颗粒开slc吗?看前几天有人开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正片工具,把tlc颗粒开slc吗?看前几天有人开成

正片工具没成功,黑片工具开过tlc成slc,64G开20G左右,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
等大神回复

网友C:
低格/速度优先/ecc=8/bin容量设定的几个选项全取消,然后等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格/速度优先/ecc=8/bin容量设定的几个选项全取消,然后等着就行了

谢谢大佬!!!

楼主:
开了17个小时终于成功了,感谢大佬的回复

网友:
不让看个速度吗

网友D:
我个人觉得所谓的SLC模式只是低格ECC设置的低,把每个cell速度最快的第一个bit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所谓的SLC模式只是低格ECC设置的低,把每个cell速度最快的第一个bit挑出来了 ...

那这样寿命会提高多少啊?

网友E:
5 6 7 8我都选过
N28A依然开不出SLC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5 6 7 8我都选过
N28A依然开不出SLC模式

是报错吗,我试过N18可以开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 6 7 8我都选过
N28A依然开不出SLC模式

3281BB+1CE N28A ES大黑片,某国者U盘拆的,实测可行,128开成30G

网友(2021-11-25):
引用 网友F:
3281BB+1CE N28A ES大黑片,某国者U盘拆的,实测可行,128开成30G

用那个软件开出来的,我有一个开N28后,只能插USB2.0.插3.0不能分区。不能格式化

网友(2023-03-16):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所谓的SLC模式只是低格ECC设置的低,把每个cell速度最快的第一个bit挑出来了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可能改个ecc就变成slc了,除非主控专门有这个功能,或者是专用固件

网友:
开过一次     QLC 128G  开成了  32G

用工具看  还是  Q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