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电子油门踏板前段虚位消除

楼主(2021-10-19):
油门最前面的1cm多是没有任何反应的,拆了油门踏板搞一下

红色圈就是角度感应(霍尔效应,固定死的,感应对面白色圈内强磁,磁铁角度转动引起霍尔感应原件输出变动而计算)
类似于两轮电动车电门的升级版(双磁比对,精度更好啦)
电路块固定螺丝孔比螺丝略大,可以微调

楼主:
加速踏板就是油门感应数据,自由松开就是19.6
往下踩到23.1,发动机都是不会有任何反应(节气门开度维持不变)
行驶中感觉不爽,总是小踩一下却是空荡荡,处理之后自由松开22.4,那就自我感觉良好了,轻松了

网友A:
没这个必要,厂家都是结合实际车辆使用工况和人的大脑对事物的反映及对事物的处理速度调节好的,如果这个自由行程调得太小了,稍微油门一点,车子就会一冲一冲的,特别是堵车时车跟得很近,那么就有点不太好处理了。

网友:
哈哈哈哈,早两年有卖的油门加速器就是这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速踏板就是油门感应数据,自由松开就是19.6
往下踩到23.1,发动机都是不会有任何反应(节气门开度维持不 ...

习惯就好,完全没虚位别脚一搭上就加速。

网友C:
电子油门原来是这个原理,以前以为是个滑动变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个必要,厂家都是结合实际车辆使用工况和人的大脑对事物的反映及对事物的处理速度调节好的,如果这个自 ...

量产车明显是有这个虚位存在的需要,设计公差,司机操作水平参差不齐,多的是一脚踩多少百分比完全不知道的湿机,改动单纯是为自己服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油门原来是这个原理,以前以为是个滑动变阻器

还是有很多电子油门用的滑动变阻器的,这个形式的还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习惯就好,完全没虚位别脚一搭上就加速。

以前就是习惯了十几万公里的0虚位拉线油门,这玩意的虚位让人难受,当然不推荐大部分人了

网友D:
不是老司机还是别乱改了,玩意改不少就变成不踩油门也加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老司机还是别乱改了,玩意改不少就变成不踩油门也加速了!

✓,OBD电脑数据要看懂,过犹不及

网友E:
就是滑动变阻器,里面是一对的,一正一反,互相印证是否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滑动变阻器,里面是一对的,一正一反,互相印证是否损坏。

没有,固定死的硬胶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固定死的硬胶块

插线的那个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油门原来是这个原理,以前以为是个滑动变阻器

以前的是变阻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6213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线的那个拆开看看

拆不动了,应该是超声焊接,再拆就只能是破坏性分解

网友:
之前开的车没有虚位,开有一次开同事的车,就是这样前1,2厘米是虚位,特别不习惯。
特别是堵车上坡的时候,不补油车不动,轻微补一点油,又在虚位,半联动配合的特别难受,不适合微操

网友:
自由行程的设计在汽车上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真没改的必要。

网友:
刹车,油门,离合都需要自由行程虚位

网友:
磁铁感应式的,可靠性应该会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