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en 双贴04T 跑圈校验随机报错

楼主(2021-10-19):
2246en 紫色板子     双贴的intel 04T颗粒    七彩虹SL500  640G  好盘拆下来的。 目前的问题是,开卡都一切正常,就算开满容量1024G也很顺利能开出来,我是定容1000G整开卡的。  DRAM test测试通过。
urwtest_v18 写入都一切正常,就是校验的时候随机爆红,有时候全盘报错,有时候前面一段报错,有时候全盘校验还能通过。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颗粒我也吹下去 装回原来的七彩虹SL500的主控板上测试跑圈啥的都正常,是不是可以排除颗粒的问题了?
还有这个盘插主板背部USB3.2 GEN2 接口有问题,要么不识别或者识别很慢,要么就是识别出来提示磁盘需要格式化。 插USB3.1、3.0 2.0接口都识别正常。系统是win7 64位 SP1旗舰版。
请大佬帮我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下面是开卡参数

这是今早跑的
这个U盘 可以就这样使用吗?

下面是报错的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跑过RDT  请问 跑RDT需要辅助散热吗  跑RDT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9852

有我截的图,注意看上方选项的英文,毕竟是2246XT的量产而不是2246en。

网友A:
跑圈校验随机报错

网友B:
全文没提RDT,你试过RDT吗?没有去试试,兴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开卡跑RDT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文没提RDT,你试过RDT吗?没有去试试,兴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没跑过RDT  请问 跑RDT需要辅助散热吗  跑RDT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
请问 跑RDT需要辅助散热吗  跑RDT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圈校验随机报错

对 有时候报错 有时不报错。  是颗粒坏块问题吗?还是主控虚焊or损坏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9852

有我截的图,注意看上方选项的英文,毕竟 ...

有点不一样  麻烦问一下,ecc那个数值多少合适。阀值都设255吗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供电的问题?闪存在sl500上跑圈没问题,那么闪存应该是好的。可以换另外的颗粒跑一下,如没问题,应该是U盘的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一样  麻烦问一下,ecc那个数值多少合适。阀值都设255吗

先试试ECC:20。不清楚0和255有何区别,我是调成了全部调成0

网友D:
RDT配置25位ECC,垃圾点的配30位都可以。
不过RDT只能出坏块,不能测漏电。
LZ这种情况更像是颗粒自身漏电

注意跑圈加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RDT配置25位ECC,垃圾点的配30位都可以。
不过RDT只能出坏块,不能测漏电。
LZ这种情况更像是颗粒自身漏电

大佬,rdt过程还用加散热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rdt过程还用加散热吗

用不着,问题可控

楼主:
大佬麻烦帮忙看一下,这个RDT结果正常吗? 为什么错误这么多?是颗粒坏了吗?

楼主:
大佬帮我看看,这个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供电的问题?闪存在sl500上跑圈没问题,那么闪存应该是好的。可以换另外的颗粒跑一下,如没问 ...

大佬 手里没有另外的颗粒。 如是供电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手里没有另外的颗粒。 如是供电问题怎么解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B%E4%BE%9B%E7%94%B5
仅仅是猜测啊,假如这个颗粒装在原来板子是跑圈没有问题的话,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一样  麻烦问一下,ecc那个数值多少合适。阀值都设255吗

阈值设置30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