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供热管道接反了,需要让热力调换过来吗?

楼主(2021-10-19):
供热前,不清楚为啥 突然挖开了我家单元门前地下供热主杠上面的土,把地埋主杠管道到楼里管道井里立管中间部分给换了(只换了我这个单元的)。换完了,回填了,供热了,我屋里就发现原来的出水管旁边的暖气,变成屋里最热的了(以前只是不冰手)原来最热的(热水进屋的第一片)暖气变成最凉的了。管道井里,原来的进水管 是直升到最高层(6层)然后折回来(管径逐渐变细)到1楼是末梢。原来冷的屋子变热了,热的变冷了。

现在我想知道的问题是:
1、供热来年会不会回复回去。现在这个样子,我就需要重新布管,调整暖气位置。
2、对供热效果有没有影响(我家内)。

网友A:
     热水要上进下出,方向反了一定有影响,时间长了管道设备什么都不好了就会感觉越来感觉越明显,但这种事都爱让别人出力,自己沾光,常常会不了了之

网友B:
不是应该有节流阀吗。最热的关小,最冷的开大,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C:
每个暖气片上供回水管测一下,供水管温度比上面的回水管温度明显要高,如果不是,那反了,会影响暖气片换热的
主管上到六楼再往下接入各个楼层管道越变越细,看一下回水管是不是是六楼开始往下越变越粗,你能看到供的回水管是三根管道,这种做法是同层供水,为的是保证每个楼层用户水量基本一致
如果同层供水方式被改掉了,越靠近末端的流量会越小,是会影响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水要上进下出,方向反了一定有影响,时间长了管道设备什么都不好了就会感觉越来感觉越明显,但这种 ...

没有,我家这边都是水平穿的,没有上进下出。只是在管道井里 的进出水管上能看出来 上进下出。反了,就变成下进上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有节流阀吗。最热的关小,最冷的开大,应该影响不大吧

不是地热,没有节流阀,暖气是水平穿的,只是管道井里有入户阀门。

网友D:
会影响杂质过滤器。。。。我们小区的去年装反了,因为已经供热了,就没有调换,今年前段时间供热公司的已经来把进出水对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暖气片上供回水管测一下,供水管温度比上面的回水管温度明显要高,如果不是,那反了,会影响暖气片换热 ...

管道井里现在没的看,都是物业给堵的破棉门帘子,防冬天冻坏自来水水表的。自来水管网物业的交自来水公司之前,每年冬天要冻坏200多块水表。现在家里 原来是入户第一组暖气从最热变成最凉的,最凉的变成最热的了。单元门前有一个井,里面是供热供水的主阀,此井和楼梯间的管道井 在地下是通的,人可以爬过去。

网友:
应该立马通知供热公司调换回来,不然暖气里面的杂质会沉淀在原来的回水系统里面,时间长了回水系统容易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影响杂质过滤器。。。。我们小区的去年装反了,因为已经供热了,就没有调换,今年前段时间供热公司的已经 ...

2000年的老房子了,没有地热,也就没有什么过滤器。

网友:
当然影响采暖效果,特别是钢质暖气片虽然可以底进底出,但进口有挡板引导热水先爬到上部再由上向下流动散热;房间方位不同,根据面积大小及散热墙面积不同匹配的暖气片在水流反向时也会打破平衡。

楼主:
最后结果,今天下午,热力来人吧供热主杠 给调过来了,我家暖气 又恢复成 去年的那种摸着 不冰手的 温度了。没调过来的时候,温度有30多度,比体温略低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