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白求助diy固态U盘如何选择闪存芯片

楼主(2021-10-19):
比如我自己想做一个固态U盘,我如何实现哪种闪存芯片好,支持哪些主控,或者是哪种主控支持哪种闪存芯片,主要还是对应搞不清楚,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2246XT加上MLC闪存就好了,这种搞个256G或者128G价格便宜性能还挺好

网友B:
毫无基础上来就搞这个固态优盘肯定会先做坏颗粒板子浪费钱,不差钱就去淘宝搜固态优盘主控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无基础上来就搞这个固态优盘肯定会先做坏颗粒板子浪费钱,不差钱就去淘宝搜固态优盘主控板就行 ...

浪费是肯定的,不过我也想知道,如何主控搭配什么颗粒芯片,不知道家里有以前服务器与老台式上的内存颗粒是否可以拿来用,也可以当学习颗粒,弄坏了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XT加上MLC闪存就好了,这种搞个256G或者128G价格便宜性能还挺好

是不是2246XT主控不管用什么型号的MLC闪存芯片都可以吗?

网友C:
我觉得PS3111的不错,可以贴东芝的MLC,还有ldpc

网友D:
做普通存储盘的话903 3281 3280都可以(配MLC颗粒)
想高性能的话用2246xt(MLC),2246en(MLC),2258h(T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PS3111的不错,可以贴东芝的MLC,还有ldpc

我主要想知道对应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普通存储盘的话903 3281 3280都可以(配MLC颗粒)
想高性能的话用2246xt(MLC),2246en(MLC),2258h( ...

谢谢啊?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