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功率充电器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1-10-19):
近期入手一台大功率充电器48v18a的。想把它改成可调电源,研究了几天只找到了调压,调流没搞定。板子上芯片已经被打磨,主控芯片应该是3842另一个芯片看不出来。板子上有三个可调电阻,有一个能调电压,剩下的不知道是调什么的,请高手指导…

楼主:
可调电阻R35A是调电压的,负载是电炉丝,电压能在24-72之间调整。。。。。。

网友A:
电压能调了不就可以用了,要调电流做什么?18A不够用?

楼主:
补下芯片图

网友:
小白不懂,帮订一下

楼主:
功率可以,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可调。坐等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能调了不就可以用了,要调电流做什么?18A不够用?

电流有点大啊……

网友B:
右边散热片下面有电流取样电阻吧,顺着找到了哪个运放

网友C:
差不多原理的,看哪个是lm358或lm393,找到电流检测电阻或铜线差不多的也是检流电阻就简单了,

网友C:
一般是这两个

楼主:
今天有空搞了一上午,发现红圈和黄圈可调电阻都可以调整电压,电压从78v调整到24v,电流从15安下降到6安。现在有点晕圈状态不知道怎么搞了……还有一个可调电阻怎么调都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散热片下面有电流取样电阻吧,顺着找到了哪个运放

关键是这个电源板和别的不一样。低压端要供电高压端芯片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原理的,看哪个是lm358或lm393,找到电流检测电阻或铜线差不多的也是检流电阻就简单了, ...

应该是358……芯片被打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这两个

这两个原件都在高压端,低压端没有检流电阻……

网友:
调小了的芯片低压就满足不了了,试着改变R35电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