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NVR录像机POE端口进水损坏,如何修复?

楼主(2021-10-19):
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怎么修复好?
8口POE NVR,坏了4个口

网友A:
如果是公司资产,换新的。家用一般也用不到8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公司资产,换新的。家用一般也用不到8口啊。

买来家用的,这种修不了么?

网友:
可以另外用POE交换机,也可以各摄像头单独用12V供电。NVR只要用一个和路由器等网络能连接的网口(主网口)就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来家用的,这种修不了么?

家用根本用不着POE供电,家用10-20米直接把网线电搭上去就行了,4跟网线传数据4根供电。

POE的交换机适合那种50-100米的场景远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根本用不着POE供电,家用10-20米直接把网线电搭上去就行了,4跟网线传数据4根供电。

POE的交换机适 ...

超过100米的供电怎么做呢?

网友:
poe交换机加叠,或者直接光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