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朗琴x5插卡小音箱拆解,电池鼓包原因找到。。。

楼主(2021-10-19):
自带电池没用多久就鼓包了,以为是电池不好,又买了块原装的电池,用了不久依然鼓包。。。
自此闲置很久,不再使用这个小音箱,给儿子当玩具了。

心血来潮,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池用不了多久就鼓包。
一般是充电电压高于电池额定电压或者长时间充电才会导致鼓包。
未拆之前猜测不会是5V用二极管降压直接给电池充电的吧???
结果拆开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电路板上设计了充电芯片方案和二极管降压方案,看来老板真的是能省一分是一分,,,5毛钱的充电管理芯片都不舍得用,
也是醉了。
并且这样有个盈利点,就是电池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电池了,看了某宝上电池鱼龙混杂,哎。。
又一看,吆,这不还有原厂电池么,,这样你就愉快的买了个原厂电池,结果不久还得买。。。人性啊,不可测。

下面上图

比较难拆,先拆掉前面板黑色亚克力盖,找到2颗螺丝。

然后用热风枪吹下后盖2个位置,用尖锐的物品取下螺丝盖。

轻轻一拉就开了。

看下板子上的元器件和电路。

空着的位置U3应该是个tp4055充电芯片;(手头没有tp4055,未实测,看过芯片手册,引脚符合)
C27 1uF/25V滤波电容, 0805封装;
C26 10uF/16V 滤波电容, 0805封装;
R20 1.66k 0603封装;
然后去掉D4 SS24,这样应该就可以使用充电芯片来管理电池充电电路了。

mix2018A 功放芯片

au6808b 音频解码一体单片机

Atmel 24c04存储芯片

丝印1AM S1 三级管

5807M 收音机单片机

网友A:
内置天线效果怎么样?

网友B:
标准的BL-5C电池上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天线效果怎么样?

效果还可以的,本地电台几乎没啥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BL-5C电池上有保护板

保护板是最后一道屏障,防止过充、过放和短路。
充电管理芯片有恒流和恒压充电管理,所以充电管理芯片还是必要的。

网友C:
少说了一个芯片,MIX2018,单声道功放芯片。

网友D:
看好久都没看到U3在啥地方,,啥地方缺原件

网友E:
这电池配的不地道,用不了两年就不行了,改成18650就好了,可惜不是。

网友F:
TP4057,淘宝上几分钱一个,很便宜。厂家为什么不采用?目的就是几年后让电池鼓包,让你换新机子。
很多使用锂电池的小电器都是这样,5V直接串一个二极管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好久都没看到U3在啥地方,,啥地方缺原件

电池插头旁有个D2,D2右上方就是U3

楼主:
引用 网友F:
TP4057,淘宝上几分钱一个,很便宜。厂家为什么不采用?目的就是几年后让电池鼓包,让你换新机子。
很多使 ...

是的,不鼓包你怎么舍得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池配的不地道,用不了两年就不行了,改成18650就好了,可惜不是。

不是电池不好,是充电电路故意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说了一个芯片,MIX2018,单声道功放芯片。

有说,你没看到

网友G:
这款电池我记得 是老诺基亚上用的 一些老年机上面也用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款电池我记得 是老诺基亚上用的 一些老年机上面也用这款

是的,现在好多插卡小音箱和老年机在用,通用型挺好

网友H:
取下来充电,就可以避免了

网友:
喇叭焊得很瓷实。

网友I:
多少钱买的?几块钱的话一点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少钱买的?几块钱的话一点不奇怪

65块钱买的,,要是几块钱的产品我就不怪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取下来充电,就可以避免了

很多几块钱的那种座充也够呛,好多是傻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