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AR651-X8企业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1-10-19):
最近在小黄鱼看到了一台华为的AR651-X8的企业路由器,因为硬件配置还不错,直接买了。结果买到手了以后发现固件不能更新,风扇声音也比较大,就直接拆解了。直接上图把。而且WEB页面设置的很简单,一些设置操作都必须要从CON口或者TELNET里面调试更方便。
牙膏厂ATOM C3758 8核 2.2G
海力士ECC DDR4 2133  16G内存
M.2 SSD 64G 定制的固态硬盘 系统盘
4个千兆电LAN口+2个千兆电/光COMBO WAN口,都是千兆速率接口。
支持扩展一块2.5寸的外置硬盘,和一块4G的无线上网卡。这个路由器里面带的4CM风扇太吵了,还是台达的1W多转的风扇,我直接拔掉以后,温度才58左右,不错了。
然后虽然是X86的硬件,但是不是完整的X86,被华为给锁了起来,只允许调用X86的硬件,但不开放X86完整的接口和性能,无法安装其他的软路由系统。如果用原系统的也够了。

网友A:
这个配置真够高,花了多少钱买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真够高,花了多少钱买回来的

799,卖家就是不便宜

网友B:
这个都有啥功能呢,接口这么多,万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有啥功能呢,接口这么多,万兆的吗?

我都说了 全部都是千兆接口,没有仔细看?

网友C:
硬盘架下面那个接口是连接无线网卡的?看起来像是sas的硬盘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799,卖家就是不便宜

799划算啊,随便一个破烂多网口的小主机都要大几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9划算啊,随便一个破烂多网口的小主机都要大几百了

X86的完整性能被锁了,不能安装X86的系统啊。

网友D:
企业路由器,家用是不是会辐射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企业路由器,家用是不是会辐射较大?

地球太危险了,到处都是辐射,赶紧回火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架下面那个接口是连接无线网卡的?看起来像是sas的硬盘接口。

2.5寸硬盘下面就是4G无线网卡的接口。看起来像SAS接口 ,实际就是SAS。
里面还有2快空焊的区域,就是WIFI版的芯片+EFM,2.4G+5G

网友E:
能破解x86。安装爱快或者openwrt 那就好玩了

网友F:
做工很不错,比三剑客好看多了

网友G:
性能很强大的路由器,家用太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破解x86。安装爱快或者openwrt 那就好玩了

我没有这么厉害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很不错,比三剑客好看多了

原价5K多的产品,做工能有多差,现在二手799了,就当看做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性能很强大的路由器,家用太爽了

全部都是千兆接口,最大也只能双WAN接入。只要原厂系统够稳定,也够用了。

网友:
这个路由做工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破解x86。安装爱快或者openwrt 那就好玩了

得不偿失...华为的系统才是更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企业路由器,家用是不是会辐射较大?

学历越低,辐射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