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的小米AX1800路由器该怎么来劫持域名?

楼主(2021-10-19):
学习各位老大也买了个“空气果”,但是不能连网,起先我想不能连网,就脱网运行吧。
于是就晚上12点开机,当个台钟用用也不错呀。却不知,这个钟每天要快1分钟,几天下来
就不能容忍了。学习了许多大老多办法,想把它连上网,通过网络来较正时间,说是可以
通过路由器却持域名,来把它连接上,但我不会弄,不知怎么搞,希望哪位知道的老大,
告知一下。最好推荐一个教程看一下。我的路由器怎么却持域名。我的路由器是小米AX1800。
非常感谢!

网友:
小米路由器里有个HOST表,在这里配置域名信息!

网友A:
应该跟京东云无线宝路由器 AX1800是一样的吧。
路由器升级后,用电脑打开路由器配置,在高级选项里可以自定义Host,IP + 空格 + 域名。路由器重启都不需要。
我的空气果测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京东云无线宝路由器 AX1800是一样的吧。
路由器升级后,用电脑打开路由器配置,在高级选项里可以自定 ...

我的路由器,高级选项里没有自定义Host,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京东云无线宝路由器 AX1800是一样的吧。
路由器升级后,用电脑打开路由器配置,在高级选项里可以自定 ...

但在,手机端小米WIFI APP中,有个自定义Hosts的选项。我在里面是这样写的:
127.0.0.1 apn2.airnnut.com
113.121.231.70 apn2.airnnut.com
192.168.31.155 apn2.airnnut.com

其中192.168.31.155是我查看出的,这个是空气果,在我的内网系统中的IP地址
我不知道这样子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在,手机端小米WIFI APP中,有个自定义Hosts的选项。我在里面是这样写的:
127.0.0.1 apn2.airnnut.com ...

劫持那么多干嘛,只要劫持一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劫持那么多干嘛,只要劫持一个就行

要劫持到有时间服务器的IP呀。你本地没搞,就选第二个坛友免费建的。本地时间服务软件运行了,就劫持到内网IP。不是写得越多越好。根据自己情况,选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在,手机端小米WIFI APP中,有个自定义Hosts的选项。我在里面是这样写的:
127.0.0.1 apn2.airnnut.com ...

本地的不用写,写以下内容就好了
113.121.231.70 apn2.airnnut.com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我再试试看。

楼主:
我的Host文件是这样的:
127.0.0.1 api.ad.xiaomi.com

127.0.0.1 t7z.cupid.ptgy.gitv.tv

c onfig.kuyun.com

a pi.io.mi.com

d vb.pandora.xiaomi.com

a pi.ad.xiaomi.com

de. pandora.xiaomi.com

da ta.mistat.xiaomi.com

b ss.pandora.xiaomi.com

ad. mi.com

ad. xiaomi.com

ad1. xiaomi.com

b. netcheck.gallery.pandora.xiaomi.com

f1. market.xiaomi.com

f2. market.xiaomi.com

f3. market.xiaomi.com

f4. market.xiaomi.com

f5. market.xiaomi.com

ad.d oubleclick.net

f1. market.mi-img.com
f2. market.mi-img.com

f3. market.mi-img.com

f4. market.mi-img.com

f5. market.mi-img.com

a pi.ad.xiaomi.com

113.121.231.70 apn2.airnut.com
改成这样行了吗?

楼主:
上面的部分是,小米电视消除开机广告的语句。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我的终于连接上了。屏出现了一朵云,上海今天是阴天。

网友:
可以联网。下载app以后,后面的开关连续4下,清理内存,app选择型号,右上或者(左上角)连接设置,。。关键是没用呀。时间不能调。,的保利破解才行吧。看网友怎么操纵

网友:
我的极路由x还不知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