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源适配器CX-1202

楼主(2021-10-19):
拆一个适配器,12V2A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能用了,拆开看了下里面烧了。一股糊味,做工感觉不错,挺沉的。

网友:
买的移动硬盘盒配的同款电源

网友:
功率够大的,24w,很多路由器是12v的,应该可以配上

网友:
看板子就是剪线翻新货,有锈迹貌似近过水

网友:
普通RCC开关电源,没有电源芯片,开关管肯定是挂了。

网友:
从最后一张图看,不会是因为绝缘不好,主电容的引脚 碰到散热片?!

网友:
貌似翻新电源,使用到了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