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兜纳54.6V电动车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1-10-19):
前段时间在老万家买的拆开看看

外观

标签

外壳用四颗螺丝固定这个好评先拆就拆哈哈

轻松拆开

充电指示灯导光柱

做工还行该有的都有就是无风扇设计温度有点高

高压部分

输入用得8字接头不怕线断哈随便换

保险

NTC和Y电容

双EMI

高压整流管

主滤波电容

开关管没找到资料

电源管理IC

817光耦

TL431

这有个电位器不过用胶封住了

变压器

低压部分

输出整流管(双管设计有个空焊)

输出电容

LM358

低压输出这还有两颗TL431

防反串二极管没散热看着不爽加上

输出保险

指示灯

搞个转接头哈哈成两用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54.6v的输出电压,看着真奇怪

网友B:
做工可以啊   可以改58.8v吗  我14串的 三元。。昨天正好坏了  价格 价格??

网友C:
13串锂电充电器。
第一个431在哪里? 总共有3只4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可以啊   可以改58.8v吗  我14串的 三元。。昨天正好坏了  价格 价格??

应该可以改的15不包邮感觉价格有点高不过做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串锂电充电器。
第一个431在哪里? 总共有3只431?

是的一共3只TL431,一只在817光耦边另两颗在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6v的输出电压,看着真奇怪

13串锂电正好这电压啊哪奇怪呀

网友:
改进得不错啊。创意

网友:
这么高电压,这是电动车的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改的15不包邮感觉价格有点高不过做工还行

价格不错啊  我PDD 买的28包邮  质量不行   可以改电压就好了  我买2个 请私信个连接谢谢

网友D:
也有一个一样的,不过不能拆还想把折叠车电池换了继续用;要不换电池时发帖吧

网友E:
看着还可以哈,可以撸个电动车来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4.6v的输出电压,看着真奇怪

4.2x13=54.6V

锂电13串正好是这个电压

网友:
这东东照理说应该管理很严了吧,  48V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

网友:
充电器还不错,元件不算简陋。
有螺丝无损拆壳我给五星好评

网友:
13串的合适的不奇怪啊

网友:
这个可以并联使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错啊  我PDD 买的28包邮  质量不行   可以改电压就好了  我买2个 请私信个连接谢谢 ...

TL431高电压应该好改不过我没试过,地址已发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一个一样的,不过不能拆还想把折叠车电池换了继续用;要不换电池时发帖吧 ...

坐等土豪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还可以哈,可以撸个电动车来配上

电动车有现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