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1037U板载12针VGA接口问题

楼主(2021-10-19):
如图,像这样主板上自带12针VGA排线接口的1037U小板如何实现通过这个12针接口直接输出VGA信号到液晶屏驱动板上的12针VGA上?用12针排线直连试过了,并不行。

另外求解为何这种小板子自带的LVDS接口直连非原装液晶屏会闪屏并导致液晶屏灯管部分高温,电压问题?主板设置把LCD电源设置为普通就能解决但液晶屏亮度会非常低。

网友A:
不是有一个lvds嘛,液晶屏直接接上去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一个lvds嘛,液晶屏直接接上去就好了啊

随便找了个LVDS笔记本屏接上去发现灯管部分高温而且画面闪屏严重,主板BIOS里调整LCD电源输出从默认改成普通可以解决但此时画面亮度会非常低,换主板的原装屏就没事,把这个笔记本屏用这个驱动板拼装起来由VGA或者HDMI输入信号也完全没事,不知是主板设置问题还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