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遥控器完全没反应,怎么判断是遥控还是电视的问题?

楼主(2021-10-19):
遥控在暗处摁按键不亮红光,电视接收位的红灯又被朋友关掉了(嫌闪眼睛),现在怎么判断是哪边的问题?

网友A:
用手机,开启照相机即可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开启照相机即可判断。

如果遥控没问题,电视部分一般该怎么检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遥控没问题,电视部分一般该怎么检修?

开机不亮蓝灯基本是主板电源挂了,这类比较简单。开机有声音没图像大概率背光坏了,这个换就很难一不小心屏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遥控没问题,电视部分一般该怎么检修?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大!

网友:
懂修的自然懂,不懂的说了也还是不会修。。。。

网友C:
从前判断遥控器的好坏一般是用收音机,但现在AM波段的收音机可能不好找了。
现在一般用手机的照相机对着红外发射管看。
遥控器坏的可能性远大于电视机坏,先折腾遥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不亮蓝灯基本是主板电源挂了,这类比较简单。开机有声音没图像大概率背光坏了,这个换就很难一不小心 ...

电视正常,只是遥控电视没反应,遥控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前判断遥控器的好坏一般是用收音机,但现在AM波段的收音机可能不好找了。
现在一般用手机的照相机对着红 ...

遥控没问题,摄像头看了会闪灯

网友D:
电视的按键板都按按试试,如果按键都解决不了的话那就是内部电源或主板出问题了。我曾经修了个闪存出问题的,换闪存重新烧固件就完美解决。

网友:
楼主说电视没问题,遥控器正常这问题就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视的按键板都按按试试,如果按键都解决不了的话那就是内部电源或主板出问题了。我曾经修了个闪存出问题的 ...

电视除了不能遥控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视除了不能遥控都正常

那可以想办法排除下接收管和到接收管的线路的问题,如果这里没有问题那就真的是大问题了,芯片级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可以想办法排除下接收管和到接收管的线路的问题,如果这里没有问题那就真的是大问题了,芯片级别了。 ...

机身上的菜单按键是正常的。应该是收发信号的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E:
遥控接收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接收头看看

遥控器红外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红外有反应

你说的遥控器红外有反应,是说遥控器在相机照相里有反应吧,我说的是在电视机里面的那个  红外接收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身上的菜单按键是正常的。应该是收发信号的地方出问题了

按键和遥控接收对应的芯片引脚不一样,所以要排除红外接收头和接收头线路。理论上是芯片不容易坏,但是接收头和线路就不一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红外有反应

如果楼主有小米、红米手机且带红外遥控功能的,可以用手机的遥控试一下。我遥控器丢了一直用红米手机当遥控器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红外有反应

能看到遥控器发光不一定就没有问题,如果晶振的频率变了也可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