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86(16nm)真民用国产芯-兆芯KX-6640MA @ Feedme F9 Pro笔记本测评

楼主(2021-10-19):
提到国产芯,黑历史“汉芯”让国人几乎失去了对国产芯片的信心与热情,但是就是在经费不足、条件有限、充满质疑声音的情况下依旧有一批公司如龙芯、兆芯等在艰难地前行。龙芯的MIPS架构是真正自助可控的,也是最难的,软件生态是阻止龙芯步入民用领域的第一大门槛,龙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兆芯选择了收购威盛的X86授权,以“可安装Windows”为跳板,跳过了软件生态这一关,也让兆芯真正能在现阶段“飞入寻常百姓家”。

小编一直中意兆芯的笔记本系列,搜遍全网发现所有兆芯笔记本都是一个模具,只是不同公司出厂的硬盘、内存、BIOS版本、贴牌不同罢了(价格不同就表现在这方面的成本控制)。Feedme是不太知名的品牌,网络上的评价褒贬不一,选择它是因为他的机子最便宜......

一、外观与品控分析

先上图

(整体正面)

(A面)大空白

(B面)屏幕屏占比很不错

(C面)键盘说实话很肉,布局也有点奇葩,按电源键要介于短按和长按之间

(D面与后侧)后侧进风D面出风,不垫点东西架空本子散热很拉胯,而且这机子不知道是BIOS的问题还是批次问题,风扇的调度很奇葩,这个后面说。

(D面便签与电源标识)充电不咋快

二、CPU性能怎么样?***

这是本篇文章的重点这个本子形成的测试平台如下

(别问我为啥用老掉牙的WIN7,问就是我试了半天只有7才能完美安装兆芯官网的XHCI和核显驱动,这样测试更理想)

陆家嘴的代号很亮眼,TDP为25W,频率最高可到2.2GHz,开睿频后可达2.6GHz

没有三缓多少有点拉胯了

芯片组看看就好,支持PCIE3.0BIOS是百敖软件的,还是比较新的版本

内存是ASint的,2666的条子,CPU也支持2666,但是就是达不到2666,一直在1333上

显卡是核显ZX C960这是基本的参数,下面是跑分这里我对跑分不做评价,毕竟才起步几年,没有对比的必要。需要性能的不会考虑这个,不需要性能的不会选择“杂牌机”,跑分大家就用来参考,看看国产芯片到哪一步了。先上兆芯官网的数据

因为我的本子BIOS无法启动Ubuntu无法使用相同系统测试,这里我们跑跑Win下最常用的国际象棋和CPU-Z

关于风扇的调度,这个机子的风扇调度很奇葩,风扇的转速是根据CPU使用率调整的,因此会出现打开任何软件都会有3秒的起飞效果,然后突然静音......询问客服,客服表示不清楚......这样的机制导致机子CPU有时到了80度风扇还不转,30度开了PPT就好像要了他的老命......

三、核显能干什么?***

前文提到,核显是ZX C960,官网有XP到WIN10全系列驱动,还有部分linux系统的驱动,对于这样一个核显,其作用就是让电脑屏幕能亮,打了驱动后能将分辨率设置为1080P。这里需要提到的是,WIN7下显卡驱动可以通过官网的程序正常安装,WIN10下只能手动INF安装。

这显卡就没必要跑分了.....基本的WIN7 Aero效果都吃力,窗口拖动带拖影。

四、中规中矩的BIOS篇

前文提到,这款BIOS由百敖软件提供,所有界面如下

这款BIOS的UEFI启动做得不够完善,经过测试,目前UEFI模式下只能启动WIN7-WIN10以及专业版UOS,Legacy模式基本无法启动系统。启动失败的表现就是系统卡在启动界面突然黑屏重启。Linux系统中,即使是UOS的爹Deepin也不能启动,Ubuntu14-20所有版本都无法使用,中标麒麟、银河麒麟等国产系统均卡在安装界面。

五、超全的I/O借口篇

说实话,这是我见过嗯轻薄本里接口最全最多的本子了。左侧一个USB3.0,一个全尺寸HDMI,一个Type-C(官方表示只能用来传输数据,可是我用我的小新Pro16配套的官方快充通过这个口可以给这个本子充电,且功率可达机身最大功率)。右侧两个USB(一个2.0一个3.0),一个极为先进的3.5mm耳机接口,一个TF卡槽一个m2sata接口,两个DDR4内存插槽

右侧

左侧

六、京东方屏幕篇

屏幕参数如下(未校色)

极为拉胯,但是这个价格.....我忍了,我想不会有人用这机子进行图像处理吧。

七、闪电者硬盘篇

这个品牌的SSD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硬盘的跑分只能说办公够用。

八、网卡篇

英特尔AC7265网卡Linux下驱动完美(可能挑这个网卡就是想着有全平台驱动吧)支持5G频段,性能中规中矩,日常办公不在话下(小声说:比我那5299买的小新Pro16的螃蟹网卡天天断流可好多了)

九、使用需求分析

电池续航:14寸笔记本塞一个53Wh的电池也算是充分利用空间了。日常文字工作,连接5G WIFI和一个USB鼠标算下来基本达到商家承诺的3小时。电池充电充满要2.5小时左右。

需求分析:就小编本人来说,小编是软件工程大一买来用于敲代码、码文档性能足够,虽然Coading用Dev C++编译个Hello world也要3s,可毕竟用clion和vs更是打代码都卡.....码字的话OFFICE2019基本流畅,WPS我用的专业版基本无卡顿。这个机子可能更适合作为轻办公工作者的备用机,机身小巧携带方便,关键是丢了不心疼,摔了不心疼

十、软件推荐

用啥安啥,听我的,啥多余的都别安装.....这机子CPU轻轻松松上100满线,风扇自然也就起飞》》》》》》对于续航焦虑者,我一直用BatteryBar,专业版预测可用时间很准,多少有点安全感了

十一、后记与唠叨

这台机子是换货后的第二台,之前那台有很多小毛病,比如屏幕低亮度啸叫、漏光、贴合不紧、坏点等,硬盘也有几率掉盘,电源键有概率没反应等。换货后大问题都没有了,就是屏幕低亮度(除了最高亮度)依旧啸叫不断,很是烦人,反正屏幕亮度就不咋地,一只高亮度算了,客服补偿了个背包哈哈哈。机子1k6买的,这样的价格让以上所有的不足都黯然失色,刚刚起步的兆芯这样压榨成本搞得民用X86也用性价比展现出了慢慢的诚意。

本文作于2021/10/14晚自习,码于这个本本上,全程无卡顿,2小时掉电70%左右

第一次发文,有疏忽请在评论区点评!期待国产芯片未来的发展!

网友A:
此电脑击败了全国4%的用户
也就是当玩具,主要是买了个情怀。

网友:
不错不错,算得上物美价廉!
只要有进步,持续坚持,早晚都会成功!

网友B:
兆芯还是很不错的,解决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它不单单是拿到了VIA的授权,而且在原有基础上改进了很多的。不仅集成了内存控制器、PCIe 3.0控制器、DirectX 11显示核心,还整合了USB、SATA控制器、HD AUDIO音频芯片、视频编解码器、HDMI/DP视频输出模块,无需主板芯片组。也就是说兆芯的开先系列CPU不再需要南北桥,这个就是很大的改进啊。而且它同样也是单Die双CCX设计,类似于Zen构架,每个CCX内含4个CPU核心。我觉得在将来国产的X86绝对是占优的,至少它比海光可控。海光是AMD和曙光合资,但兆芯是有完整授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当玩具,主要是买了个情怀。

首先解决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然后再继续改进。兆芯已经做的很不错了。

网友:
国产的高科技,投入和产出严重不对等,中间差基本都是GJ买单

网友:
这个性能,如果功耗不高还是走工控商用路线或者软路由什么的吧,指望消费市场只会让不了解的买家体验之后大骂国产骗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兆芯还是很不错的,解决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它不单单是拿到了VIA的授权,而且在原有基础上改进了很多的。不 ...

什么zen架构单核不如推土机啊,明显是via的老古董打磨出来的

网友:
办公应用够了,国产芯要支持一下。

网友:
现在KX-6000的CPU核心没有单独的二级缓存,而是在每个CCX里面设计了4MB的共享二级缓存。要性能的话等KX-7000吧,将使用全新的微架构,这是一个蜕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zen架构单核不如推土机啊,明显是via的老古董打磨出来的

是类似Zen架构,并不是说就是Zen。

网友:
解决了有和无的问题,加油

网友D:
1、龙芯是跟MIPS公版套来的,加了自己的几个私有化指令集的产物,当年发生过打脸事件,有人用显微镜对比公版MIPS成品有95%还是98%的重合,后来龙芯“主动购买”了MIPS的指令集授权花了不少钱
2、兆芯是从VIA买来的图纸的二次开发产物,而VIA当年是从INTEL手上搞到的X86开发授权,所以其实X86还捏在INTEL手上,只是大部分人在骗自己
3、AMD ZEN架构用在海光系列,那又是另外一家处理器厂家了,兆芯挑明了说也不过是个ODM,大部分模块都是现成的微改,因为没有开发能力所以每瓦效能一直低下,同等电力下产能只能跟主流处理器八年前的效能有的比

综上所述,国产芯目前依旧是“零”,洗洗睡吧

网友:
对了,我这还有个瓜——

在VIA NANO开发时期爆出过一个小道新闻,INTEL明令禁止VIA开发高性能CPU,否则收回所有X86处理器、芯片组以及周边开发授权,这也是VIA的处理器一直无法跻身高性能CPU的门槛之一,后来VIA的CPU开发部门外包给了兆芯,十几年了憋出个四核……………………

网友:
能用的水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龙芯是跟MIPS公版套来的,加了自己的几个私有化指令集的产物,当年发生过打脸事件,有人用显微镜对比公 ...

via的x86授权来自于Cyrix,2018年前的指令集可以随便用,以via的资金投入,是造不出高性能处理器的,via收购了造显卡的s3,也没造出什么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via的x86授权来自于Cyrix,2018年前的指令集可以随便用,以via的资金投入,是造不出高性能处理器的,via ...

Cyrix的X86产品线被收购后还是要走INTEL的授权协议,之前VIA已经被收回过一次授权,后来和解才放松的,最后引进大陆成为兆芯,就目前来说这个系列只能给NAS和POS之类的一体集成化设备使用,做成笔记本这种商业化产品根本不合适

网友F:
这性能相当于几代i3?续航还是差了些,对不住16纳米制程,核显估计也赶不上2代i3j1900级别?要是没有固态硬盘和大内存,估计是用不下去的

网友:
建议从中央开始普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性能相当于几代i3?续航还是差了些,对不住16纳米制程,核显估计也赶不上2代i3j1900级别?要是没有固态硬 ...

按照算力来说可能比双核PD都低,不过既然有人出钱有人出力那就看谁愿意上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