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戴森v6吸尘器红灯电池

楼主(2021-10-19):
请问一下电压补平可以修复红灯吗;另外还有一个电池续航只有几分钟,想自己换电芯,要怎么操作才不会让让保护板锁死

网友:
红灯不能修复,想不锁要不断电

网友:
淘宝下,都有的。。。。

电池严重衰减电压不平衡都会导致保护板亮红灯,这时候无法维修只能整体更换,成品电池组在店内另外一个链接。

亮红灯就锁板,无意义了
没亮之前可以找换电池的,换便宜的或换好点的,毕竟今年动力锂涨价蛮多

网友:
已经锁死了的,弃疗最好。
需要换保护板。然后电芯补上电,可能也用不久。建议换电池处理。

网友:
安全太好就限制我们动手能力
带协议无法直通供电,只能买原装更换了。

网友A:
用可调电源直接对电池组充电,充电电流限制100ma
然后断开电池,断开电池的时候,可调电源不断开,这个时候由可调电源供电。
然后再焊上电池。

或者用双电池组并联的方法,把新电池组先并上去,然后断开旧电池。
这样也不会断电。

网友:
红灯电池没法软解,正常电池可以带电换

网友:
红灯无输出,应该是电池出现故障锁了,他们维修的好像可以给电池解锁,个人情况下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直接对电池组充电,充电电流限制100ma
然后断开电池,断开电池的时候,可调电源不断开,这个时候 ...

这个操作有点难,好难实现,直接主板和电芯一起换容易点

网友:
都是垃圾电芯 之前论坛里买过 拆出来的电池自放电太严重了 一星期电压掉光

网友(2022-04-19):
这个现在还真有人能破解了,淘宝上有做这个的,破解一次收费四五十吧,电池保护板上有一排孔是通讯用的,搞几个插针插上连上电脑刷一下就行了,具体怎么干的没有放出来,人家是靠这个挣钱的肯定不愿意说,有人拍过视频。

网友:
V6V7V8保护板红灯锁死的,可以找我,我可以解锁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