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 容量设置,未找到保留部分块做备用的选项

楼主(2021-10-19):
看到淘宝上SM2246的寨盘有120g 240g容量的规格,我看2246的开卡软件并未找到保留部分块做备用的选项,求教这120,240的容量从何而来,那8g,16g跑哪去了?

网友:
你买2T机械盘的时候,会发现实际容量只有1.81T。固态同理,有人说是256G,有的厂家说是240G。冗余块很少的,几百M的零头有可能。

网友:
冗余部分,固件自动划分的,不需要人为干预,,不过是可以设置成128,256这些容量的,也有例外,2Dtlc只能开120,240,这些容量

3d颗粒时代,颗粒预留的冗余空间更大,但是主控固件自动强制预留了备用块,没法设置更大容量,反而是有些U盘主控能开出全容量

网友A:
2246en可以手动设置冗余大小,默认好像是1/16,最大可以1/2,冗余越多,备用快也越多,256g闪存开满容量和开240g的备用快数量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可以手动设置冗余大小,默认好像是1/16,最大可以1/2,冗余越多,备用快也越多,256g闪存开满容量和 ...

谢谢 ,看到了,spare ratio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