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焦距50.厚度15mm放大镜倍数真的上20的凸透镜

楼主(2021-10-19):
自己准备改下以前那个成品放大镜。

在镜片周围卡一圈塑料,再装到原来的框子上。这个镜片直径52.原来的84.刚好留些位置装LED灯珠。
LED恒流驱动以前做过,很容易。输入5.5-2.5V电压都可以。

楼主:
关键要厚,焦距要短。这样才是有放大倍数。千万别听他们标的多少倍。

网友:
多少倍,那是相对的。
10-120mm的,就是12倍。
5-120mm的,那就是24倍了。如果是5-300mm,那就是60倍。
如果是100-300mm,那就是3倍了。所以,几倍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放大倍数=25 / f +1
f:焦距,单位cm

楼主:
厚度  焦距

85号。。。

楼主:
特点是,中间能成像,,周边严重变形。。。

网友A:
最近发现老式监控摄像头的镜头做放大镜挺不错的,具体放大多少倍不知道,但观察密集的LQFP-128脚IC的引脚是妥妥的,方法是镜头的大口对着眼睛调整镜头与元件、镜头与眼睛的距离就可以找到最佳效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发现老式监控摄像头的镜头做放大镜挺不错的,具体放大多少倍不知道,但观察密集的LQFP-128脚IC的引脚是 ...

我的监控摄像头升级数字后,换下来有几个。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监控摄像头升级数字后,换下来有几个。有时间试一下

我做过   显示效果一塌糊涂。
可能是我的摄像头有好吧,
用眼看镜头 放大还是很好的,

楼主:
重要的是合适的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