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个建议,电动车充电器能不能改成12V或24V电源

楼主(2021-10-19):
一个新日电瓶车充电器,好象是48V的,能不能改12V或24V电源适配器?可以改的话怎么改?

楼主:
如果可以改,需要怎么接?

网友A:
电流很小,没啥用. 买个二手电源比这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很小,没啥用. 买个二手电源比这好多了.

好的,谢谢

网友:
改是可以改,很麻烦,成本高,还不如买一个

网友:
大概是找到反馈电路修改采样电压值吧

网友:
可以改,但输出电压变化率太大(从48V改为24V或12V),不能通过直接调整改变,可能需要动高频变压器,比较麻烦。

网友:
我是来看结果的,我也想改。

网友:
除非重绕变压器,否则不能成功,只改反馈,电压降低后,辅助电源同步降低,不能满足3842的工作电压,就停了!

网友:
可以改,工程量比较大而已

网友:
首先确认你的高频变压器是铜线还是铝线,铝线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B:
先拆变压器,48v改12v就拆掉原来原来3/4改24v就拆掉1/2,改变压器要记录好辅助绕组次级绕组和初级另一半绕组的绕线方向和匝数。改完后变压器复原 找到431基准电路调整分压电阻使充电器输出13.8v TL431分压为2.5v 即可 这个只针对3842这类充电器并且不带电压识别的改造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变压器,48v改12v就拆掉原来原来3/4改24v就拆掉1/2,改变压器要记录好辅助绕组次级绕组和初级另一半绕 ...

谢谢

网友:
如果是铝线变压器就没必要了,拆变压器坛子里有教程,然后记得用灯泡大法

网友:
你费老大的劲改动,还不如直接买一只12V电源盒改造,才几块钱!
直接改动很麻烦,一定要用,后面加挂一块DC-DC电路板,也就几块钱。
前段时间家里的老液晶电视出问题,经检查发现是主板故障,网上一搜才15块钱,连邮费25到家,直接换板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