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一张很奇怪的tf卡

楼主(2021-10-19):
32G朗科的,行车记录仪用,开始时候正常,但是用着用着,就不再记录了,表现为蓝灯常亮(正常应该是蓝灯闪烁,停止录像时候蓝灯常亮),查看卡里文件,发现每次车辆启动录了有几秒钟,产生一个几M的文件,然后就停了。但是另一张16G的慢速卡,就没有任何问题,这说明也不是行车记录仪的问题。

出问题的时候,把卡重新格式化一下,立即回恢复,又能用好多天不出问题。

出问题的时候,把卡里文件都删掉,立即恢复,又能用好多天不出问题。
这两天又出问题了,于是分析一下:
此时剩余空间300多M,怀疑是不是空间不足导致错误,于是删除最前面几个文件,故障依旧
继续删除一半的文件,故障依旧
又删掉除了故障文件(就是那些出问题后产生的几M的文件)和故障出现前最后一个正确文件(此时卡里只剩一个好文件,多个故障文件),竟然恢复了。
这个现象就无法理解了,如果说是卡里有坏块,那么不会每次启动记录了一点后停下,而应该是压根不能记录,如果说是空间不足,那么也不应该删除掉一半的文件还不能用。
感觉上就是卡里的某个文件影响到的,只要删掉那个文件,就能恢复正常,但是并不知道是哪个文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还是买大厂卡吧,小厂的卡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A:
我也买了一张64G的放监控,朗科四月份的卡
写入速度很快,并且用慧荣的FLASH ID看是MLC
但是放在监控经常丢录像,但卡又显示正常
换了闪迪白卡之后,就没出现过丢录像的情况了

网友B:
我好像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张64G的放监控,朗科四月份的卡
写入速度很快,并且用慧荣的FLASH ID看是MLC
但是放在监控经常丢 ...

MLC也有很多黑片晶圆,所以小厂的mlc并不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

F佬也买了朗科的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佬也买了朗科的卡?

买了个64G的,也是放记录议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64G的,也是放记录议里用

那看来我们俩差不多,你也是4月份的卡的话那就一样了
退了换会变成B17A的卡,这卡写入27,但没丢录像的情况,和承诺的V30写入不符就是了
中国红那个退了张5月的给我,也是44的写入,MLC的卡,没敢扔监控了

楼主:
19号那天,用电脑将卡格式化成exfat格式(放在行车记录仪里会格成fat32),到今天,还没有出现故障,不知道是不是文件格式造成的。
另外朗科得卡质量真得差,上次买个64g的,插上电脑就感觉挺热(tf卡直接插笔记本),复制文件更热,用读卡器插电脑,竟然把读卡器弄坏了,后来用卡套插台式机,复制文件把卡套烧了个洞。
然后找京东换了个新卡,让赔个读卡器也没有赔。

网友:
引用 楼主:
19号那天,用电脑将卡格式化成exfat格式(放在行车记录仪里会格成fat32),到今天,还没有出现故障,不知道 ...

这个卡不能长期读写,冷储存还可以,你可以试试跑HWTEST,放一段时间看看数据校验还对不对
和格式没啥关系,格式要么支持要么不支持,和文件簇可能有点关系,但顶多也就是文件占用空间大点
丢东西要么是卡的主控机制,闪存本身有问题,要么就是机器有问题

网友:
可以跑圈全盘测试试一下

网友:
用存储卡格式化工具,慢速格式化可以解决。

网友:
这牌子好像经常翻车

网友:
换掉吧,别纠结了,万一用上的时候它出问题了你哭都没地方

楼主:
很奇怪,从19号格式化成exfat格式,到现在已经20天了,还是没有出问题,难道真的跟格式有关?

楼主(2022-01-19):
引用 楼主:
很奇怪,从19号格式化成exfat格式,到现在已经20天了,还是没有出问题,难道真的跟格式有关? ...

自从格式化成exfat后,这张卡真的好了,这都几个月了,一点问题也没有,奇怪。

网友:
朗科就算了,放记录仪上各种问题,还有雷克沙那个663x,放记录仪上直接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