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101 电流档不归零

楼主(2021-10-19):
手上有块ZT101,mA和A两档电流档,在表笔不接任何电路,悬空或者短接的情况下,显示来回跳动,有时归零有时跳到几十,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保险丝和检测电阻检测过是好的。

网友:
ZT98同样毛病

楼主:
试过mA档,测试100mA可以测出来稳定数字。测试3mA测不出。

网友:
电流不归零有几个原因,要一个个排查,没一个好解决或用户能解决的。
adc零点
噪声
运放失调
热电动势
化学电动势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你的影响到测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