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mp4视频怎么减小体积?或转换成什么格式可以变小?

楼主(2021-10-19):
因为是课件,都是现场录制的,mp4格式,100分钟时长基本在1.3-1.5G,太多了,不好保存。
想减小些体积,方便用硬盘存储。清晰度下降别太多都能接受。
本来想升级下群晖的,可惜现在硬盘大部分都是叠瓦的,价格还挺贵,想想还是算了,最好能减小视频体积。

网友A:
降低码率,降低分辨率,采用h.265编码,降低音频采样率,码率
但是
所以的压缩,都是有损的,画质,清晰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一般的高码率15m,中码率8m,低码率2m,丰俭由人,酌情而定。

清晰度下降别太多都能接受。
这句,不好定量判断您的底线,总之码率决定了体积和清晰度。

网友B:
上传 yOuku 或其它视频网站,再下载,用 云 cpu 转码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 yOuku 或其它视频网站,再下载,用 云 cpu 转码就是了

上传太慢了,大概有2.6T的视频,今年硬盘价格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码率,降低分辨率,采用h.265编码,降低音频采样率,码率
但是
所以的压缩,都是有损的,画质,清晰度 ...

实在不行只能咬牙升级大硬盘了,在京东看4T和6T硬盘

网友:
用格式工厂转为FLV

网友:
ffmpeg 随你转, 不过都是命令行的. PS:很多软件,包括收钱的,都用了ffmepg代码.

网友:
可以试试“狸窝视频转换”,我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传太慢了,大概有2.6T的视频,今年硬盘价格太高了

优酷 7.97 版本以前的 自带 转码 ……

有关知识点 1、分辨率  2、码率 3、 视频格式 4、 mp4 关键帧 ……慢慢补课就是了

网友C:
你先用播放器查看原视频的编码信息,记住分辨率和码率,你这个100分钟大概1.5G,和我下载的电影差不多,分辨率大概是1280*720,码率大概是2000。然后用格式工厂来转换成MP4,你可以分辨率调1024*578,码率1000,再低可能就比较模糊了。这样转换后,100分钟的原视频大致能压缩到原来一半的体积。你自己多实验几次,差不多能试出你觉得合适的参数。    一楼说得在理,编码选H.265会好些。  转换很费时,而且很吃CPU,你要做好准备。如果是单位用,买硬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酷 7.97 版本以前的 自带 转码 ……

有关知识点 1、分辨率  2、码率 3、 视频格式 4、 mp4 关键帧 … ...

知识太高深了,小白表示还要好好学习才行

网友:
授课视频不必追求高清,可以降低分辨率,采用H265编码压缩,或者是更老的RMVB格式(720分辨率一小时只需要几百兆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用播放器查看原视频的编码信息,记住分辨率和码率,你这个100分钟大概1.5G,和我下载的电影差不多,分 ...

请问用什么软件转换成H265格式?本人小白,很少了解视频各种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软件转换成H265格式?本人小白,很少了解视频各种参数

格式工厂,免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软件转换成H265格式?本人小白,很少了解视频各种参数

你试试MediaCoder,反正我好多年前经常压片的时候就这个能调用cuda和quick sync,速度很快
刚才看了一下官网,应该是可以调用硬件编码的
不过H265编码需要6代酷睿及以后的集显,以及nvidia 7系及以后的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格式工厂,免费的

格式工厂里没找到输出265G格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软件转换成H265格式?本人小白,很少了解视频各种参数

格式工厂,免费的,功能多,不加水印,还能把自己做的字幕文件合成到视频中。其他软件也许一样好用,不过我没接触过。播放器用QQ影音或者POTPLAYER能查看视频编码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格式工厂里没找到输出265G格式啊

转换到MP4格式,输出配置选项,选择HEVC编码就是

网友:
100分钟1.5G左右本来就不大,码率也不高,如果用软件再压缩,很可能转码出来更大

网友:
用格式工厂转码,可以先用个时间短点的视频试验几次,看哪种格式多大码率在可接受范围,然后分批次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