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5V 0.6A TP-Link小交换机电源

楼主(2021-10-19):
正常使用了几年,今天突然上不了网,这个小交换机上只亮了一个灯,以为是交换机有问题,换一个还是没网,然后把电源换一个竟然好了。

那就是电源的问题,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显示3.8V,标准电压是5V  0.6A ,看来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菜鸟顺便请教下论坛大神,家里有好几个闲置的三星原装5V 0.7A手机充电器,能不能把坏电源的输出线剪下接到USB线上,连接到三星手机充电器上,废物利用)

拆机如下:

闲置的三星原装5V 0.7A手机充电器

网友A:
好像输出电容怀孕了吧。
只要是5V零0.6安以上的都可以,通用的。

网友:
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输出电容怀孕了吧。
只要是5V零0.6安以上的都可以,通用的。

那是输入电容

网友B:
5V。

你把这个线剪断。找个USB头,焊接好。以后他就是USB供电的交换机了。
找个5V 1A的老充电头不是很容易嘛。。。

网友:
或者我没记错的话,好多廉价充电牙刷都是这种3.5mm的USB-圆孔充电线,直接找一根就能用了。。。

网友:
一样的电源还有几十个~

网友C:
其实,除了功率小了点,电源还不错,用了7脚电源芯片,保护功率应该比较全。输入、输出滤波电容并联扩容,解决电容体积问题。一个400V/4.7μF的电容明显鼓了。至于改USB充电电源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就是功率比较小,充电速度太慢了。由于容易拆,也不用剪线了,拆开来,直接焊进去,要可靠一些。找一段硅胶套压在出口的开口处即可。

网友D:
换个电容应该也就可以了,马家几毛钱包邮

网友:
这个交流输入触点很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输出电容怀孕了吧。
只要是5V零0.6安以上的都可以,通用的。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

你把这个线剪断。找个USB头,焊接好。以后他就是USB供电的交换机了。

好的 多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除了功率小了点,电源还不错,用了7脚电源芯片,保护功率应该比较全。输入、输出滤波电容并联扩容, ...

好的 多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容应该也就可以了,马家几毛钱包邮

好的 多谢建议

网友:
现在tp那蛋疼的接口,找个5v电源直接用很不容易,必须改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