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M0660芯片类表存储器地址,其中20H和21H,代表放大器参数,和哪些测量相关

楼主(2021-10-19):
各位,DTM0660芯片类表存储器地址,其中20H和21H,代表放大器参数,具体是什么放大器,和哪些测量相关?

网友A:
百毫伏是基本量程档,一般要首先校准。有的表有十毫伏档,就是通过放大器来提高灵敏度,调整该参数即可校准十毫伏档。当然与设计者的方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毫伏是基本量程档,一般要首先校准。有的表有十毫伏档,就是通过放大器来提高灵敏度,调整该参数即可校准 ...

我读出来这两个地址数据都是0,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