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上海产XDH-3心电图机拆解

楼主(2021-10-19):
打印头,就是加热丝,烧红了在热敏纸上划出线

纸盒

那个大的应该是音圈电机,类似机械硬盘的磁头

里面还有个电机

这个就是主板了,晶体管,三极管,没有啥芯片

做工还可以,上电还能用,就是带的电极线不会用

网友:
国产机,老古董了

网友:
那个不叫打印头,叫热笔。

网友:
确实是老古董。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电源板修过

楼主:
换过二级管

网友:
那个黑色的电解电容好似也不是那个年代的

网友(2022-03-26):
八十年代的设备,跟国外的比确实差太多了。

网友:
这玩意可以改装一下,弄成画曲线的机器(适合于变化速度不是很快的曲线输出,特别快的还是用示波器吧),以前见有改装的附件(本质就是一些运放和缓冲器一类的东西,对信号幅值调节一下,方便把机器连接到别的分析仪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