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炒菜蒸煮都在行的平底锅,帝伯朗菲尼雅系列不粘锅上手体验

楼主(2021-10-19):
做饭时少不了各种锅,除了电饭煲、高压锅这种半自动的锅之外,我们平时经常用的还有平底锅、汤锅、炒锅等,当然了,实际炒菜做饭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每次都要用上两三种锅,所以如果家里常备着四五种锅的话,确实有些浪费,好在市面上还有不少多合一的锅可以选择。

上个月我就发现了一款来自帝伯朗的菲尼雅系列浮雕钛钻多用不粘锅,这款不粘锅搭配配件使用,可以实现多达八种用途,像是炒、煮、蒸、烤、炸、煎都可以搞定,还可以当做微压锅,用来煮火锅,炖汤都是很快的,加上它在燃气灶和电磁炉上都能使用,所以平时我们炒菜做饭,用这么一口锅就完全够用了。

帝伯朗这款不粘锅的设计也很有特点,采用了一种浮雕造型,并且拥有6种颜色可以选择,包括了莱茵蓝、赭丹红、夕雾紫、常磐绿、伽罗橙以及锡器灰等,看起来都很漂亮,我的这款就是常磐绿色的。

这款不粘锅的包装里面有着丰富的配件,除了锅体之外,还包括了锅盖、蒸格等主要组件,另外还有配套的硅胶铲、硅胶垫等工具,外加可以替换使用的锅耳和手柄,这些配件看起来很直观,组装使用都不复杂,基本可以开箱即用。

在使用之前,只需要先给锅盖和锅体装上手柄,这两样都是可以免工具安装,拆卸都很方便。另外帝伯朗这款不粘锅的锅耳还可以拆卸,装上两只锅耳,就可以当成火锅或者汤锅使用,换上手柄则可以作为炒锅,而且不管是锅耳还是手柄,表面都是手感出色的电木材质,而且隔热性很好,日常使用非常安全。

先看一下这款锅的外侧,帝伯朗采用了錾刻工艺,因此这款锅不仅颜色漂亮,而且还有这精致的花纹,划分字符是花体的“my heart will go on”,看起来十分漂亮,而且因为外侧彩色涂层用的是珍珠漆,所以除了好看之外,清理也很方便,并且包括手柄、锅耳,也是很容易清理掉污渍,日常清洁非常方便。
多种贴心技能

在和燃气灶、电磁炉等加热源接触的部分,这款锅用的是帝伯朗专利的水波纹外观设计,通过复杂的多层材质,实现了环形聚热、轻油少烟的效果。这口锅底部从内到外一共由五层不同的材料组成,分别是晶相导磁层、矿物粒子导热层、高纯度铝合金层、钛介质聚能层、加固基底层。借助这种特殊的设计,锅底的温度可以维持在200摄氏度左右,可以减少油烟的产生。

除了可以减少油烟之外,帝伯朗这款不粘锅还有一种防干烧的特性,大家有时候做饭比较忙,架锅点火之后忘了放食材,过几分钟锅烧得出现异味才发现,这种情况对铁锅的伤害很大,而且特别危险。帝伯朗这款不粘锅为了应对这种问题,加入了一种防干烧保护层,具备10分钟的超长防干烧的特性。

有了这层保护,即使炒菜时出现干烧的情况,只要不超过10分钟,这款锅就不会出现涂层烧坏、脱落等问题,日常使用中的安全性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一般我们炒菜做饭的时候,10分钟的时间都足够我们发现干烧问题了。对于这款锅的防干烧原理这里不多赘述,简单来说就是帝伯朗特有的SiC晶须骨架和防干烧保护层,缓解沸水或油液对锅体的冲击破坏。

值得一提的是,帝伯朗这款不粘锅的锅体通过一体成型的液压工艺制作,本身能轻松应对骤冷骤热的使用环境,加上防干烧技术的支持,更是得到了官方宣传的锅身20年质保不变形的保证,相比同类产品更加耐用。

一般的不粘锅顶多只能保证锅内不粘,而帝伯朗这款不粘锅则是锅内锅外都不粘,清理起来特别省事,甚至连把手都可以一擦即净,平时我们洗碗时,最麻烦的莫过于锅、盆的清洗,而对于帝伯朗这款不粘锅,如果家里洗碗机足够大的话,完全可以把锅直接丢进去洗,加上它的手柄拆卸特别容易,所以放洗碗机里并没有什么难度。

之所以有着出色的不粘特性,主要在于这款锅多达7层材料的设计,这为帝伯朗这款不粘锅带来了不粘耐磨防刮的特性。比如在最外层的银离子链式聚合层,不仅有良好的不粘效果,而且还能起到抑菌抗氧的作用,同时它所用的涂层和材料都不含有它的涂层不含BPA/PFOA等致癌物质,日常使用要比很多廉价的不粘锅安全很多。具体来说,这口锅内侧的涂层包括Ag+银离子链式聚合层、等离子熔射钛合金持久层、聚合氧化物防干烧保护层、宝石颗粒渗透层、矿物质增加基层、喷砂介质层、高纯度铝合金基底层。

帝伯朗这款不粘锅不仅锅体上有很多黑科技,它的配件设计也很用心,像是它的锅盖,除了采用了钢化玻璃材质,坚固耐用之外,锅盖边缘还有硅胶垫,提升了密封性,同时锅盖因为采用了10KPA微压设计,所以用起来还有一点高压锅效果,配合锅盖手柄上的按钮式智能微压功能,泄压出气也很方便。这个功能在炖煮食材的时候很有帮助,并且可以缩短烹饪时间。

另外在锅体的手柄上,靠近锅体的位置还有一块红色的橡胶垫,可以根据铁锅温度的变化而变色,温度越高的时候它的颜色就越白。在常温状态下这块硅胶是红色的,加热到45℃的时候会变成粉色,如果锅的温度达到140℃以上则会变成白色,因此在日常使用中,通过这块硅胶垫的颜色,就很容易知道锅体当前的温度,避免被烫伤。
八种模式无缝切换

这款菲尼雅系列浮雕钛钻多用不粘锅体个头不小,它的口径为32cm,配合附带的不粘蒸格和不粘硅蒸垫,用来蒸馒头非常合适,这口锅底部直径则是18.5cm,不管用在燃气灶还是电磁炉上,加热速度都更快一些。刨去蒸格和锅盖,这口锅的深度为10cm,容量为5L左右,所以用它来煲汤、涮火锅都没问题。

因此就这款锅的规格来说,它确实很适合一般家庭使用,多样化的功能可以自如切换,平底锅的特性也能轻松适应不同的使用环境,作为一款八合一的锅具,这款不粘锅确实可以给厨房省下不小的空间。而且这口锅本身重量为1400g,相比同类产品并不算重,日常使用中炒菜、端锅的时候都比较轻松。

平时完全可以用金属铲或者炒勺在这口锅里炒菜,因为帝伯朗在这口锅内部采用了耐磨耐刮的涂层,即使长时间被铁铲翻炒,也很难把涂层磨坏。另外在平时炒菜的时候,我感觉这口锅的受热非常均匀,而且它不粘的效果特别不错,翻炒各种食材都很顺手,并且还不容易出油烟,这也使得厨房的环境干净了不少。

在炖肉煮汤的时候,我发现帝伯朗这款不粘锅锅盖上的微压功能确实很有效,它不是像普通锅盖那样简单盖在锅上的,而是借助四周的硅胶垫,外加锅盖处的排气功能,可以稍稍吸附在锅体上面,这在煮东西时特别有用,比较直观的一点就是锅盖不会噗噗上下颠簸,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开锅盖前要按一下锅盖把上面的那个按键。

最后清洗这口锅的时候确实也很省事,有时候虽然食材难免会有些焦糊在锅底,但并不是结结实实的固结在上面的,很容易就可以擦掉,不用像以前普通锅那样泡半天,另外它配套的蒸格也有很容易清洗的不粘涂层,平时蒸馒头饺子之后,清洗也很方便,粘在上面的面糊很容易擦掉。

这些天用这款菲尼雅系列浮雕钛钻多用不粘锅,我拿来炒菜、煮汤还有蒸包子、煮鸡蛋都试了试,感觉用起来很方便,首先就是不粘的效果很靠谱,后期清洗特别省事,其次还有锅子的加热很均匀,而且速度比较快,还有防干烧这个保险措施,最后就是这口锅容量不小,足够日常使用,而且没有有害物质,用起来很让人放心,确实是一款很值得入手的不粘锅。非常感谢金测评提供的体验机会,期待更多的合作。

网友:
很多不粘锅刚开始比较好用,半年-一年以后不粘锅会告诉你答案!

网友A:
这种不粘锅是不能用金属铲子炒菜的,应该用木铲或者硅胶铲,你看看你发的图上边,有个图是用不锈钢铲子,会把不粘涂层破坏的。

网友:
用涂层实现的不粘锅基本上一年就得扔,所以我家都是买百十块钱的用个一年半载涂层不行了就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粘锅是不能用金属铲子炒菜的,应该用木铲或者硅胶铲,你看看你发的图上边,有个图是用不锈钢铲子,会 ...

那个不是不锈钢,那个是涂层铲

网友:
铁锅要好用,关键是平时要养护!用肥肉开锅以后,平时用抹布清洗就可以了,切忌用百洁布擦,会破坏表面的保护油膜!油膜破坏了就会粘锅,只能重新开锅!

网友:
不懂干烧十分钟,晶相导磁层、矿物粒子导热层、高纯度铝合金层、钛介质聚能层、加固基底层。。。就是不知道是否使用四氟乙烯涂层,就是以前的特富龙

网友:
最终还是铁锅抗下了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