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感应灯充电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21-10-19):
去年买了一个太阳能感应LED灯。
这款比较小巧,但是灯珠很密,亮度不低。
分体式设计,太阳能充电板可以分离出来更好地接受光照。原装线估计一米多。
带人体感应功能。可设置1)来人100%亮度后延时熄灭2)50%亮度常亮3)关闭三种状态。
我把它挂阳台用感觉挺方便。自动亮自动灭,自动充电,什么都不用管。
可惜呀,还没用两个月就不亮了。感觉是电池不行。每天亮的时间越来越短,最后不亮了。
开始以为原装18650电池太水,就换了一个电池。还别说,立竿见影,差点亮坏我的人眼。
我希望写到这里就可以结束提交了,是个维修经验分享帖。可惜这灯不争气,过两月老毛病又犯了。这不,只能来求助论坛大佬了。
拆开测了一下电池电压虚高,估计内阻太大。没电池测量仪器也不知道用万用表怎么测。
怀疑是充电电路太简单惹的祸。
请大家支支招,多谢!

网友A:
电池不加保护板肯定要过充过放,用的少,天气好会过充到5v+,用的多会过放到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加保护板肯定要过充过放,用的少,天气好会过充到5v+,用的多会过放到2v左右 ...

谢谢!我来找个电池保护板

网友B:
平常放在哪里,能拍一张照片吗?有太阳晒吗?你说电压虚高,电池电压只有2.8V?

网友:
不就是没加保护板吗!这东西多这样

网友:
很简单 就是没保护板过充过放了 加保护板就成 某宝签到红包撸下来几毛一个 还包邮 按说这个小板充不满的 所以我并联了一个大板 图上的还没加保护板 现在已经加了 电池拆下来测了容量 只有200mah时了 换了个拆机三洋 昨天晒太阳测下来充到3.66v 亮了一夜早上还没到保护电压

网友:
#2楼说得对。太阳能板晴天跟雨天、夏季跟冬季差别相差不是一点点,不加保护板肯定用不长。电池没爆炸是幸运。

网友:
我拆了拍个换电池后的照片 这几天太阳不好 今天就晒到3.6v 这节大红袍没2000也有1800mah 电池没焊接 用的触片 方便以后换电池

网友C:
太阳能板太小,根本别指望充满,能充10%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太小,根本别指望充满,能充10%就差不多了,

这种灯是间歇工作,不是一直最高亮度常亮的,耗电量低,问题不大,就是容易过充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常放在哪里,能拍一张照片吗?有太阳晒吗?你说电压虚高,电池电压只有2.8V? ...

照片过了很久拍的。电应该走掉了。这是刚拍的第二个电池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照片过了很久拍的。电应该走掉了。这是刚拍的第二个电池的。

顺便再请教一下,这个电池还能恢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再请教一下,这个电池还能恢复正常吗?

过充过放 枝晶伤害不可逆 估计容量也没多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片过了很久拍的。电应该走掉了。这是刚拍的第二个电池的。

电压4.8V,电池过充了,这种电池正常的电压是4.2V左右,我也捡过类似的这种坏灯,(具体样式看下面的图),摇晃有响声,拆开一看两个18650电池都给充炸了,给电池挡板都炸烂了,换电池加保护板就没问题了,这种间歇工作的灯,电用的少,充的多,电池被太阳能充坏了,去拆个旧手机电池上的保护板,给新换的18650电池,加上就行了,这节18650电池就不要用了,已经过充坏掉了,建议过1~3个月,更新后续情况,比如电池电压什么的,可以给其他人参考,再补充一些图片,这是我当时从灯里拆出来的电池,两颗电池负极都鼓包了,有一个,虽然正极没有出来,但是可以随意转动,也漏气了,两个18650负极都鼓起来了,明显过充电了

网友D:
然而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换成LG约2000毫安时的电池再加一个保护板,使用10个月后电池被饿死了,可能耗电比较大,长期吃不饱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而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换成LG约2000毫安时的电池再加一个保护板,使用10个月后电池被饿死了,可能耗电比较 ...

能用10个月不错了,毕竟保护板2.5V才保护,也属于轻微过放了。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小,确实可以充鼓18650,滴水穿石的道理,连续晒3天太阳,电池就过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压4.8V,电池过充了,这种电池正常的电压是4.2V左右,我也捡过类似的这种坏灯,(具体样式看下面的图) ...

昨天看某宝这款双发光面板的灯要小2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看某宝这款双发光面板的灯要小20

我也查了,这种的在30多,难道查错了?

网友:
这种充电就串一个二极管,理论上可以充到5.4v(一般太阳能板6v输出,虽然太阳能板短路电流只有30-50mA)。我有一些,pdd步数换的,买了一些4.2v稳压管,居然3v多就有很大电流,没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