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集尘器 吸尘器 有什么区别 这款家用如何

楼主(2021-10-19):
纯纯新手一枚,突然对打些小家具感兴趣,学习过程中发现粉尘真的很大,想弄个集尘器,又不懂。

下面这款如何,我的小工具间7个平方左右,大型的集尘器放不下,这款大小较为合适,平时偶尔用修边机,切割小型木材,大的木材都在木材店切好才拿回来,不知是否够用。

还有,集尘器和普通家用吸尘器有什么区别?我看好多家用吸尘器的参数都比这款大,不太懂.这款集尘器2000pa,200多的家用吸尘器达到20000多pa.

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集尘器是靠旋流“沉淀”灰尘的。

网友:
这款下面的桶太小会倒的,
我用的下面80升大桶,
里面吸铁屑,
吸了1年半桶没到,
正好配重不会倒,

网友:
集尘器追求的是效率,相对性价比高

网友A:
看见那个拼装的塑料瓶子之类的东西,我就笑了,美国进口的

网友B:
这问题去木工论坛问不是更专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去木工论坛问不是更专业?

木工论坛没了,进不去,这种集尘器是用在雕刻机上比较适合,

网友:
集尘器的声音小,吸力小,体积大,适合长时间开启

网友D:
只要你玩木工,迟早要买个大的,所以一步到位才是正着
这样的

和洗衣机对比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玩木工,迟早要买个大的,所以一步到位才是正着
这样的

说来也奇怪,我买过下面这种木工的风机100管道的,
功率750W,
结果接到楼主这种50系统上吸力一点不行,
50的霍尼韦尔风机只有100W,反而接50管道吸力更强,
所以100的只能用100管道,
50的只能用50管道,
并不是功率大了就吸力强。
也用过1000W的吸尘器接到50系统上,
吸力又过剩,
当管道堵塞时把集尘桶都吸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玩木工,迟早要买个大的,所以一步到位才是正着
这样的

这个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来也奇怪,我买过下面这种木工的风机100管道的,
功率750W,
结果接到楼主这种50系统上吸力一点不行,

经验之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玩木工,迟早要买个大的,所以一步到位才是正着
这样的

我买过这种,出手了,店里好像还是2千瓦的,这玩意只能用大管,转接后接在电圆锯上面就是渣渣了……

网友:
集尘桶还是有必要的,要不然木屑分分钟堵塞滤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来也奇怪,我买过下面这种木工的风机100管道的,
功率750W,
结果接到楼主这种50系统上吸力一点不行,

风机需要看转速   叶轮大而遍压力高流量小  小而宽压力低流量大    用于除削需要大流量风机  吸尘器是用于强力清洁的

网友(2021-12-13):
这是玩具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木工论坛没了,进不去,这种集尘器是用在雕刻机上比较适合,

我前几天还登陆来着 还在啊。不过电脑端浏览里面内容必须升级付费会员,用手机app浏览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那个拼装的塑料瓶子之类的东西,我就笑了,美国进口的

美国进口是指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