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量产添加光驱分区失败 提示预载档案失败是哪里不对

楼主(2021-10-19):
第一次量产 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求教坛友

网友A:
上面的圈容量大点,把只读的勾取消,除非颗粒不行,不然用正片工具
下面的圈容量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圈容量大点,把只读的勾取消,除非颗粒不行,不然用正片工具
下面的圈容量为0
...

我试试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圈容量大点,把只读的勾取消,除非颗粒不行,不然用正片工具
下面的圈容量为0
...

谢谢解答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圈容量大点,把只读的勾取消,除非颗粒不行,不然用正片工具
下面的圈容量为0
...

今天过来看电脑  还是一样的提示 预载方案不对 上面的容量我设置的是2000  下面是0

网友:
先不添加光驱量产一次,再量产光驱。还有就是工具是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