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关电源负载掉压问题,该怎么修理

楼主(2021-10-19):
萤石云录像机发现突然不工作了,发现是电源问题,带不动负载,拆开发现输出1000uf电容鼓起了,换了2000uf稍等好些,但是还是带不动负载0.5a,请教各位师傅怎么修,谢谢

网友:
那颗小电容也换下

网友A:
那俩二极管你是故意弄虚焊的吗?

网友B:
高压侧的滤波电容也换一下,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低压侧的小电容也换一下

网友:
下图左下角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俩二极管你是故意弄虚焊的吗?

为了拆下来测量 ,拆焊的,拍照放回去意思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侧的滤波电容也换一下,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低压侧的小电容也换一下 ...

是高压侧,小电容问题,原始22uf,我换100uf居然不启动,后来换10uf启动了。。。。

网友C:
高压的小电容绝对不能大 大了呼吸速度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的小电容绝对不能大 大了呼吸速度就不对了

一般多少合适的,耐压应该多少,原装36v22uf,用了5年x24小时负载,容量降到3uf,然后出现以上故障。感觉这小电容禁不起用。用表侧电容在线电压14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多少合适的,耐压应该多少,原装36v22uf,用了5年x24小时负载,容量降到3uf,然后出现以上故障。感觉 ...

换50V 22μ的,如果没有的话用50V 10μ两个并联也行,看空间应该足够,电容躺在光耦上面就好了。

网友D:
这种厂产品肯定故障率高300V电压才留1mm多点的间隙。。。还好长时间用湿度不高
Y电容位置也不对。。。

可以看下所有电解电容容量。。。

网友:
换回一千的试试

网友:
感觉电容这东西是不是所有电器设备里最容易坏的一个元件?很多问题都是由电容问题引起的

网友:
这个小电容的故障率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高压侧,小电容问题,原始22uf,我换100uf居然不启动,后来换10uf启动了。。。。 ...

高压侧的小电容可能是主控供电电路的,一般靠一个电阻漏小电流慢慢升压到芯片工作点然后由副绕组来接替给主芯片供电,你换太大的上面升压太慢就会启动慢或者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厂产品肯定故障率高300V电压才留1mm多点的间隙。。。还好长时间用湿度不高
Y电容位置也不对。。。

这是海康萤石云录像机原配电源啊,电容也那么烂,超声波外壳一敲就烂,主板用料我感觉可以才修修,你指的哪一颗y电容,输入端还是 输出端

网友E:
400v电容在线量下,如果容量下降,最好也换掉。
毕竟是5年24小时运行,很有可能容量损失比较大。
如果下降太厉害,开关管都会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0v电容在线量下,如果容量下降,最好也换掉。
毕竟是5年24小时运行,很有可能容量损失比较大。
如果下降 ...

好的 ,谢谢提醒

网友:
遇到过类似故障。最终结果是光耦老化,更换光耦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