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602自己开模diy1602外壳

楼主(2021-10-19):
      网上找了好久没有1602这个lcd的外壳。。。。  冲动了下做了套模具   现在用几个做几个不浪费,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有资源就是任性

网友A:
用硅胶做一个模具,然后用滴胶做比你开个模具便宜多了吧!!!

网友:
真任性,自己注塑。

网友:
有钱就是任性啊

网友B:
上次卖的那个 注塑机加工的? 量少 3D打印也是个好选择

网友:
玩这个屏幕的是电子玩家,搞这个外壳和模具的是机构玩家,楼主这是机电一体的大神啊。都玩上模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硅胶做一个模具,然后用滴胶做比你开个模具便宜多了吧!!!

不平整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卖的那个 注塑机加工的? 量少 3D打印也是个好选择

我打印的锁螺丝那里容易断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楼主应该把注塑过程发上来

网友D:
我是直接铝基板做的罩板,侧面露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铝基板做的罩板,侧面露空

 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把注塑过程发上来

不会发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