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教HP打印机P1007电源板上的元件

楼主(2021-10-19):
屋漏偏逢连夜雨,小弟这些天正忙着各种考核的事,今天中午拿出打印机打印文件,刚打了一张纸,突然宿舍空气开关跳闸,打印机里面冒出一阵烟雾。过了好一会儿,宿舍恢复供电,再插电、开机、打印,还是跳闸。这台打印机已经放了好几个月不用,没想到关键时刻掉链子。
打印机型号是HP的P1007激光打印机,拆开打印机里面,发现电源板的初级部分有个元件颜色明显发黄,估计是击穿了,在线测量,电阻为0.8Ω。
请教大佬,这有点像压敏电阻的东东是啥,看丝印好像是稳压二极管,0.8Ω的阻值是不是表示已经损坏,上面的270和07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标志是双向触发二极管,既然有烟雾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早就烧糊了应该,具体查查加热辊那边吧,既然插上就跳闸,直接从220那边看看短路路线。

网友B:
激光打印机开机的时候有预热,也会有“烟雾”从定影辊附近的散热孔冒出,阳光下比较明显看到,得用鼻子分辨一下

网友C:
有的电源板上,压敏电阻就是用双向触发二极管的符号,
楼主跑一下线路,如果是并在220V电源两端的,那就是压敏电阻。
在线测量,电阻为0.8Ω,明显是短路了,应急的时候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志是双向触发二极管,既然有烟雾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早就烧糊了应该,具体查查加热辊那边吧,既然插上就 ...

受教了,谢谢!我从220开始查,重点查查加热辊相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打印机开机的时候有预热,也会有“烟雾”从定影辊附近的散热孔冒出,阳光下比较明显看到,得用鼻子分辨 ...

我当时就闻到了元件糊了的味道,应该是什么东西烧坏了,我再检查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源板上,压敏电阻就是用双向触发二极管的符号,
楼主跑一下线路,如果是并在220V电源两端的,那就是 ...

受教了,我从220开始再查查线路,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