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镁光NW662.NW593.上3281AB常见问题

楼主(2021-10-20):
L85A,L95B套L84C固件开3281AB开卡成功,出现的问题是,跑圈会出现掉盘,如果1.8v跳3.3v只能跑2.0,现在怀疑的是3281AB供电问题还是兼容问题,烦恼

网友A:
这2个制程都贴过3281,没测出啥问题。看看你用的哪款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个制程都贴过3281,没测出啥问题。看看你用的哪款主控板

没有独立供电的,翼浪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独立供电的,翼浪的板子

L85A最好别3281,如果是BB最好换AB

网友B:
是AB啊,那就不太清楚了,我自己的L95B没啥问题,一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AB啊,那就不太清楚了,我自己的L95B没啥问题,一直稳定

是ab,2ce.4die,双贴128g,是不是连续写入,容量太大了?

网友C:
我也是NW662双贴到3281ab,不是翼浪的板子,也是可以开卡成功,但是测速就掉盘,一开始怀疑板子问题,后来又做了一个,还是这样。

网友:
另外,我在3281ab测试架上可以开也可以跑圈,都没问题,但是上板子双贴就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ab,2ce.4die,双贴128g,是不是连续写入,容量太大了?

不要超频,或者降点频率看看,双贴128G总共就是8die供电很可能不够,没有独立供电U盘板子,1.8V/3.3V都是主控集成的LDO供电的,那个电感是1.2V DC-DC供电用的。大S标的L06B颗粒很多是-6标,也就是最高166MHz,DDR333,镁光的2D颗粒很多是标-10,也就是DDR200,3281不超频读取能到250实际上-10颗粒已经在超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超频,或者降点频率看看,双贴128G总共就是8die供电很可能不够,没有独立供电U盘板子,1.8V/3.3V都是 ...

我也觉得是供电  8die  带不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供电  8die  带不动

希望楼主找到解决办法并分享一下

网友:
USB2.0接口上使用没问题,不掉盘,插3.0上就会掉。

网友:
搞定了,参数里面进行降频,C8改成A8就可以了。usb3.0下不会掉盘了。

网友:
贴到3280bb,不掉盘,不过也就比3281ab顺序读取上多了100,其他都一样,还是贴3281a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NW662双贴到3281ab,不是翼浪的板子,也是可以开卡成功,但是测速就掉盘,一开始怀疑板子问题,后来 ...

U盘板子的问题。。。3281不太好伺候的,解决方案,换电脑或者换另一种板子或者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NW662双贴到3281ab,不是翼浪的板子,也是可以开卡成功,但是测速就掉盘,一开始怀疑板子问题,后来 ...

翼浪的供电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找到解决办法并分享一下

看新帖子

楼主(2021-11-29):
引用 网友A:
这2个制程都贴过3281,没测出啥问题。看看你用的哪款主控板

请问大佬还有没有3281拆机板

网友(2023-03-12):
3281BB贴L84C,套L85的固件,开出来了,同样的跑圈掉盘,发现闪存和主控都烫得厉害,如果说供电都是靠主控内置的,那还真应该是供电过载导致的。正在尝试改参数降频。

网友:
3281量产后只能插usb2.0是啥情况 供电不够吗

-------------------------------------------

看论坛里的说明 将C8改了A8 能够识别了,有2个nw662的芯片,一个正常可以不需要修改,一个不识别,应该是颗粒体质不好 耗电大或者超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