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大佬帮忙看看,这个颗粒是不是镁光划线片

楼主(2021-10-20):
如图,颗粒上面有淡淡的横杠 ,但是不像一般画线片那么明显
PS:这个颗粒体质还不错 2颗64开出119G 跑圈没有ecc新增
单选投票, 共有 22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13.64% (3)
9.09% (2)
77.27% (17)

网友:
NW711有个降级片是PF598 倒是少有看见

网友:
这个711字体明显是后打的,应该是某种划线片盖油以后打上711的

网友:
刮刮乐,刮一下估计就出线了

网友:
看这种浅浅的痕迹,估计又是刮刮乐,拿东西刮一下,有惊喜

楼主:
刮之前好歹还有个标,刮之后就三条线加大黑片

网友(2022-07-13):
引用 楼主:
刮之前好歹还有个标,刮之后就三条线加大黑片

三条短杠是官方回收降级片,三条杠代表三道测试已通过,通常会打上大S的等级(比如PF653 MB)。楼主这种没有标的颗粒应该是三条杠的测试通过,打标前的测试没通过,没法儿分等级,所以这颗粒算黑片(个人猜想)
那种细长,3条以上,从头到尾划的线才是划线报废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