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折腾』桌面小风扇不转修复记

楼主(2021-10-20):
『X折腾』桌面小风扇修复记
一台桌面无刷的风扇,夏天打算拿出来用,发现不转了。。之前尚朋堂风扇修复时有打算拿这个风扇芯替换。。但是没有实施。。

拆开,276的四脚芯片,刚好当时为了修复尚朋堂风扇买了几个,直接替换

用鼓风机直接把灰尘吹掉。。

整个夏天就靠它了。。

网友:
这开关设置在背面不方便按

网友:
现在已是深秋啦

网友:
南方冻成狗了

网友:
家里有好几个,都在吃灰,声音大,直吹不舒服,有几个铁做的在想是不是改个PTC暖风扇出来算了

网友A:
276的四脚芯片,怎么判断是这个坏了呢?家里的十多块钱的小风扇,不转了就扔了。

网友:
用过,这小风扇吹的人关节疼

网友:
感觉风力和铁片桌面风扇差不多,都是很微弱的小风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6的四脚芯片,怎么判断是这个坏了呢?家里的十多块钱的小风扇,不转了就扔了。 ...

电脑上面的风扇大多是276的芯片,替换就行了,主要价格也不贵,几毛钱好几个还包邮、

网友B:
现在用不到了,气温降的太快了

网友:
天冷了,把风扇清洗一番,咱们明年再战

网友:
可以换成AH477霍尔芯片,比276和其它477耐用些,有过热重启保护。

网友:
明年再用吧。

网友C:
我有个装18650电池的风扇,摔了一下,最大档只有7V左右。
原来最大档是9V。。不知道哪坏了

网友:
这种小风扇高消耗品啊

网友:
看到有2个这个送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不到了,气温降的太快了

这两天直接降温冻成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装18650电池的风扇,摔了一下,最大档只有7V左右。
原来最大档是9V。。不知道哪坏了 ...

板子虚焊?建议补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虚焊?建议补焊试试看

等休息日试试~
目测是没见任何损坏,按键功能也都正常,
就档位电压比正常低,把电机线拆了,量输出也只有7V出头(正常应该是9V)。

网友:
我都过冬了~